NAZA LITE 降落后不停转 不加锁 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10-03):
NAZA LITE 降落后不停转 不加锁 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肯定是姿态模式,转一会就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姿态模式,转一会就停了

用的是GPS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怠速

调低怠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低怠速吗?

把怠速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怠速关了

是微调没归零!!

网友B:
好吧这种低级错误,我还以为是什么调试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这种低级错误,我还以为是什么调试问题呢

呵呵!!!原来玩CC3D ,刚玩大疆!!

网友:
GPS下来也要转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