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APM 飞控无法识别罗盘

楼主(2015-10-03):
昨天晚上刚收到M8N,测试钉钉子,自动返航,精度特别高。几乎秒锁定。奇怪的是,飞了3电,换个电池,突然无法解锁。连上地面站显示 磁场检查 无法通过。我一直在家门口飞没有靠近磁场强度高的地方。重新校准,无法识别罗盘。转接线重新焊接了还是不行,求大神鉴定,这个GPS折腾死了,之前卖家发的转接线线序不对,自己做了一个罗盘好了,无法定点,DHOP很高,发给卖家换了一个M8N,收货后飞了3电,非常给力,怎么又遇到这样问题呢。求大神帮忙鉴定下我这个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再发给卖家换?。

网友A:
检查罗盘接线,多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罗盘接线,多接触不良

我线都重新焊接了,现在只能怀疑要么是GPS线本身就有问题,我重新买了一个GPS,如果新的可以,这个就坚决退货了。被这个老板折腾一个月都都没有爽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罗盘接线,多接触不良

言之有理

p.s.
校准的时候,选择外置罗盘选项。否则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言之有理

p.s.

恩,就是外置罗盘,我之前一直可以,换了一个GPS才报错的

网友C:
楼主电脑是mg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脑是mg系统?

W8.1

网友:
你再试试正负极线,有的需要共地,有的需要共正极。

网友:
我也用的mini apm,那个JP1要用刀割了,我试过就没问题了,另外问下你转接头买的什么规格?

楼主:
已经确定是罗盘问题,重新买了一个8N,秒定。

楼主:
AI 世纪的垃圾货,坑惨了,折腾了一个月,一直以为是参数问题,干扰问题。换了一个,其他没有改任何东西,立马钉钉子

网友D:
LZ给一个m8n某宝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给一个m8n某宝连接

淘宝商品:Ublox NEO-M8N-0-001 第八代 北斗GPS模块 带罗盘 适合APM飞控 http://m.tb.cn/h.ZolqK?sm=db6c4b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商品:Ublox NEO-M8N-0-001 第八代 北斗GPS模块 带罗盘 适合APM飞控 http://m.tb.cn/h.ZolqK?sm=db6c4 ...

感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