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R RG411BL的遥控距离是多少呀

楼主(2015-10-03):
请问JR RG411BL的遥控距离是多少呀,想用在FPV上,要怎么增加遥控距离呀

网友:
411不行的

楼主:
那要用什么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要用什么呀

要631 831那样的,而且是长路径的FPV要加功放,不过应该舍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631 831那样的,而且是长路径的FPV要加功放,不过应该舍不得

可是只用四个通道啊,不是很浪费啊。。功放要怎么弄呀
还有卫星天线是什么意思,比如JR RA-01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只用四个通道啊,不是很浪费啊。。功放要怎么弄呀
还有卫星天线是什么意思,比如JR RA-01T

如果用411就不要FPV了,它本来就不是FPV用的,如果你还没买遥控的话,就买FM的玩FPV.JR的控一般情况下没人去改

网友:
我只有一个jr的接收,就是411bl,目前放在小型epp机上,最远飞到200多米,信号很好,估计500米没问题吧,控是xg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411就不要FPV了,它本来就不是FPV用的,如果你还没买遥控的话,就买FM的玩FPV.JR的控一般情况下没 ...

FM是什么控啊,已经买了xg11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411就不要FPV了,它本来就不是FPV用的,如果你还没买遥控的话,就买FM的玩FPV.JR的控一般情况下没 ...

而且我看611也是for park fligt啊,感觉距离也不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FM是什么控啊,已经买了xg11mv

11的话可以换高频头,加功放!你可以考虑frsky的高频头和接收。加2.4G 2W功放,

网友:
我说的是RG631 和611不一样!

网友B:
玩fpv,用11mv建议上橘子433高频头+仙女433接收。411BL不适合超视距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的话可以换高频头,加功放!你可以考虑frsky的高频头和接收。加2.4G 2W功放,

那就是拆下11mv原先的那个高频头,然后插教练口和电源口用新的高频头?那2W功放要怎么弄呀?还有JR的卫星天线是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fpv,用11mv建议上橘子433高频头+凤凰433接收。411BL不适合超视距遥控

橘子是什么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橘子是什么呀?

橘子是个品牌,做高频头和接收,你用论坛搜索功能搜一下就明白了。某宝和hobbyking都有卖。有jr用的433高频头,发射功率1W,直接替换11mv的dmss高频头,方便简单。距离比2W的2.4G远,也不要加额外的增程。钱花的也少,3百多还带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橘子是个品牌,做高频头和接收,你用论坛搜索功能搜一下就明白了。某宝和hobbyking都有卖。有jr用的433高 ...

我搜出来的都是Arkbird的。。。求发链接看一下好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搜出来的都是Arkbird的。。。求发链接看一下好嘛

论坛搜索关键字‘’橘子‘’,某宝搜‘’橘子 433或仙女 43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搜出来的都是Arkbird的。。。求发链接看一下好嘛

OrangeRX OpenLRS 433 1W 增程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OrangeRX OpenLRS 433 1W 增程功放

全网就一家店在卖啊。。。醉了。。。教程看了已经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rangeRX OpenLRS 433 1W 增程功放

还有啊,为什么433M的也是用短天线啊,不是只有2.4G的才是用这种短天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啊,为什么433M的也是用短天线啊,不是只有2.4G的才是用这种短天线啊

433的天线比2.4的长一倍多了,你不能看天线塑料外壳大小,要看里面芯线裸露尺寸,某宝各种增益的433天线一大把。橘子高频头和接收hobbyking也有卖的,论坛主页的广告就有。可以刷开源的openLRS.玩法和naze32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拆下11mv原先的那个高频头,然后插教练口和电源口用新的高频头?那2W功放要怎么弄呀?还有JR的卫星 ...

功放有卖的,你………宝搜索一下。DJT XJT 都可以用,

网友:
我的xg7用831接收最远3.5km,一般玩也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fpv,用11mv建议上橘子433高频头+仙女433接收。411BL不适合超视距遥控

想问下,橘子的那个433高频头买回来是不是还要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