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似乎可以提升x8力效的方法

楼主(2015-10-03):
   我在"关于x8结构效率问题的讨论"中,看到有模友提到x8下层用大螺距桨可以增加力效,于是发表了一些观点。然而似乎没人理我。。。于是在这里另开一帖,欢迎模友检验并纠正。
   个人理解:x8结构,下层桨中间的部分力效是不高的(因为已有向下的气流),只有外围部分力效高。但如果下层桨从边缘到中间螺距由正常螺距至正常螺距的两倍递增(比如说,15寸桨,上层为1555桨,下层桨从外至内螺距从55到110递增)的话(当然桨间距要足够),那么x8也能实现与平铺米8一样的效率,不过这时飞行性能可能会降至仅比平铺米8略高。(ps:螺距递增的桨似乎要定做。。。但螺距固定为1.5倍正常螺距的桨效果应该差不多。)
   此外,根据我的理解,增加下层桨螺距的方法理论上最多使效率增加50%,也就是说普通x8的效率大致为平铺米8的三分之二。但x8受风影响面积小,震动小,而且下层桨外围部分力效正常,所以实际上效率提升会比50%小,普通x8效率应该比三分之二高。
   最后给个公式:效率提升率=(下层桨螺距-上层桨螺距)/上层桨螺距/2*100%
   我的理解可能有不正确之处,欢迎纠正。也请有测试条件的模友帮忙测试一下。

网友A:
你想问题太简单了,螺距不是简单增加就能解决效率问题,螺距增大了,桨前缘攻角过大会导致气流分离,变成湍流那根本就别谈效率

网友B:
楼主你确定是110度螺距吗?90度角是扇子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问题太简单了,螺距不是简单增加就能解决效率问题,螺距增大了,桨前缘攻角过大会导致气流分离,变成湍 ...

谢谢提醒!我之前倒没考虑到这一点。不过据模友反映增加下层桨螺距的确能增加力效,那么用增加下层桨螺距的方法增加力效应该存在一个最大值,增加过多力效反而下降。这次的观点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确定是110度螺距吗?90度角是扇子啦。

螺距是一个距离,是螺旋桨旋转一圈后前进的距离,而不是角度。

网友:
实践证明,20寸桨 一下的多轴 谈共轴效率纯属扯淡.干扰因素已经超过效率本身的影响.同样试验器具 不同气流环境,效率数据天上地下,适当拉开桨距,凑活凑活就行了,x结构 比平铺 最大的优势是 降低投影面积,减轻结构重量,增加结构刚性,其他什么增大下层桨螺距或尺寸 都是没有任何卵用的 措施,反而影响 x8本身优秀的气动性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我之前倒没考虑到这一点。不过据模友反映增加下层桨螺距的确能增加力效,那么用增加下层桨螺距 ...

你还是多补一补相关方面的知识在想这些问题吧,这样和你说没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多补一补相关方面的知识在想这些问题吧,这样和你说没啥意义

我的确对空气动力学没什么研究,学习中。。。有什么书或网站可以推荐一下吗?

楼主:
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我在4楼所说的"最大值"到底是多少?

楼主:
我认为这个最大值是可以求出来的

网友(2016-03-15):
下层桨螺距大于上层桨似乎确实可以提高下洗气流的速度,但考虑到空气的粘性,下洗气流速度越快效率应该越低,这对X8来说不是雪上加霜么

网友(2016-04-21):
其实你说的提升下桨的效率这个想法和思路是对的,而且直机的那种桨就可以起到螺距递增的效果,但是共轴双桨有个关键是气动耦合,就是上下桨的转速是成一定比例的,这对目前的电调来说有一定难度,电机实际转速不可控

网友: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我曾经也做过实验,下层桨的螺距大于上层桨,其提升的效率机会微乎极微!

目前只有拉开上下桨叶之间的间距有明显的提升! (PS 至于拉开多少为合适,需要实测。另外拉开以后感觉飞行手感以及声音也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