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传的问题

楼主(2015-10-03):
同样功率的图传发射器,品牌不同,价格相差好几倍,难道传输距离真的不一样吗?功率和天线如果都一样,传输距离不是都应该相同吗,那么贵的和便宜的到底区别在哪里。。

网友:
遥控器样子还都一样呢 ~

网友A:
理论和实际情况,如果发射功率、天线、使用环境、接收机都完全一模一样,应该距离都一样。
不一样的可能是使用寿命,便宜和贵,差别在品牌、旧或回收及全新元器件,或者便宜的是功率虚标,还有可能质量不错、功率也没有虚标,但为了打开市场,在薄利多销阶段。
具体产品,很难说是上面哪个原因了。多看论坛评价、二手区出量、淘宝销量和评价,从这四方面,不难做出判断。

网友B:
信号的质量也有分好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和实际情况,如果发射功率、天线、使用环境、接收机都完全一模一样,应该距离都一样。
不一样的可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的质量也有分好坏的

对传输距离有多大影响?

网友B:
对距离影响挺大的,信号的质量不好相当于信号中有杂质,接收机接受到杂质信号后就会有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距离影响挺大的,信号的质量不好相当于信号中有杂质,接收机接受到杂质信号后就会有雪花

传输距离会受到影响吗?

网友:
图传干扰是硬伤啊、、、

网友:
有一些是山寨的,仿牌的,请注意正版品牌的东西,原则上是功率越大,发射距离越大的。

网友:
确实会的,奥姆威的1瓦会比很多杂牌2瓦的距离远。

网友:
这个主要看做工啊,RF的本身就是做工决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