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F450 APM2.8 起飞侧翻 自旋的问题 求助

楼主(2015-10-03):
各位大神
新手国庆前入魔,配置如下:F450 HJ的架子,APM2.8+m8Ngps (最后GPS拿下来 用内罗盘 只求先能飞起来) 天行者40A电调 xxd 2212电机 1045桨 富斯9X遥控
电源焊接在中心板 电调也是,电调到电机用香焦头。全部检查过N遍了。
固件刷过了,也erase过了,最后刷了3.1.2 和3.2 2种都不行。电池 桨 也换过了

依旧出现起飞就有一个轴动力输出不平衡,明显一侧小,并且带有明显自旋,再给油就翻了。

加速机  罗盘校准做了有10次。。。。。。。。。。。

楼主:
一会儿上视频。。。youku在审核。。。

网友A:
认真检查一遍桨!你那边是机头,看看是不是飞控安装偏了?!!

网友B:
我看了好几遍视频,感觉是电机方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好几遍视频,感觉是电机方向错了

13 逆时针
24 顺时针。。。真的木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真检查一遍桨!你那边是机头,看看是不是飞控安装偏了?!!

认真检查了。。。
方向么错 和桨的方向搭配 和 apm的图一致。。。

网友:
电机序号看看是不是插错 了

网友:
电调校准了吗   遥控校准呢   遥控的输入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换掉XXD电机电调

网友:
重装再装过,这个方法最简单最有效。

网友:
你确定内置罗盘真的校准并正确完成了?MP里内外置的罗盘方向也要设置正确的!

网友:
你机臂这样佈置,, 跟本分不到頭尾.......最好相同顏色的一組,, 紅前白后或白前紅后.....

网友C:
估计遥控器没有校准。在地面站里校准遥控器后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13 逆时针
24 顺时针。。。真的木有错。。。。

错了吧,应该是1 4逆时针,2 3 顺时针吧

网友:
自旋一般是电池顺序错误

网友:
APM四轴1.2逆  3.4顺

网友:
·

我反复的看了你的视频,你的一只白色机架的电机明显方向不对。
三个电机逆时针转,一个电机顺时针转的,你好好再查查看。另外,你机臂这样装,你能分清前后吗??
由于F450机架中心板大小限制了APM飞控摆放的位置,所以建议采用“X型”机头模式。
当然,看你的图片应该也是采用了这种模式,还有一点,APM下面要用所谓的席梦思防共振。

网友:
我碰到过一样的事,三个原因,自己查:机架设置错了,X和十选混了;电机位置错了;电机旋转方向错了。请自查。

网友:
电机转向,桨的方向……实在不行,拿手里,开机后给各种方向,你就能直接感受到是哪个方向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3 逆时针
24 顺时针。。。真的木有错。。。。

白色机架的错了

楼主:
解决了。。。。。。。电调有一个模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