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 F450 调了4天了 实在没办法了 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5-10-03):
各位大神
新手国庆前入魔,配置如下:F450 HJ的架子,APM2.8+m8Ngps (最后GPS拿下来 用内罗盘 只求先能飞起来) 天行者40A电调 xxd 2212电机 1045桨 富斯9X遥控
电源焊接在中心板 电调也是,电调到电机用香焦头。全部检查过N遍了。
固件刷过了,也erase过了,最后刷了3.1.2 和3.2 2种都不行。电池 桨 也换过了

依旧出现起飞就有一个轴动力输出不平衡,明显一侧小,并且带有明显自旋,再给油就翻了。

加速机  罗盘校准做了有10次。。。。。。。。。。。

网友A:
桨的旋转方向对么?

网友B:
看看通道输入输出 有没有插错,电机转向是否正确,电调要校淮,按图桨排列是正确的(X型)看电机有没有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通道输入输出 有没有插错,电机转向是否正确,电调要校淮,按图桨排列是正确的(X型)看电机有没有反向

...

嗯 我去重新校准一遍 看看能否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的旋转方向对么?

木有错。。。。

网友:
我觉得是参数没调好

网友:
电调行程设置过么?

网友:
校准电调   再看看控有没有输出偏置

网友:
你确定不是电调电机问题?电调油门校准过了?

网友C:
你要是只求飞起来就用QQ吧,要稳定的就用NAZA。APM实在折腾人,不过新手入APM精神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只求飞起来就用QQ吧,要稳定的就用NAZA。APM实在折腾人,不过新手入APM精神可嘉!

QQ太简单了,没有挑战 就没有成就感么。。。

最终还是搞定了,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电调的模式和其他3个不同。重置以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原来用mwc飞控飞F450四轴,刚组装一台APM飞控飞250四轴觉得比F450稳,还是APM飞控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