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都是怎么给APM2.6供电的?

楼主(2015-10-03):
我的电调没有BEC供电输出,电流电压计也没有,APM2.6不知道该如何供电,难道要专门买一个供电模块或者分电板吗?看了泡泡老师的教程,基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论坛里很多大神的帖子也没有明确答案。
本人的配置:F450机架,大疆E300动力套装,APM2.6+6H GPS,3S 4000电池
在线求答案。

楼主:
发个帖子还要审核!泥媒啊

网友A:
买个电流电压计带5V输出, 或者多合一分电板吧,兄弟...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电流电压计带5V输出, 或者多合一分电板吧,兄弟...省不了!!

继续请教,我这里有一个电流电压计,看到上面还写着电源模块,如图,应该是带电源输出的吧?

网友:
接了引缐及通电后,看飞控及接收有否工作便知道

楼主:
谢谢,我先搞一搞。

网友B:
按照你图片上看,电流电压计右上接电池右下接电调等用电设备,白色的六针座有配套的线接在apm上。这就给apm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图片上看,电流电压计右上接电池右下接电调等用电设备,白色的六针座有配套的线接在apm上。这就给apm ...

谢谢这么耐心细致的指点,我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么耐心细致的指点,我明白了。

客气!客气!魔友互相帮助。

网友C:
这种不好,落后了,淘宝有三合一分电板,25一个的,方的,双电压bec+电压电流计+分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好,落后了,淘宝有三合一分电板,25一个的,方的,双电压bec+电压电流计+分电板

出来的是能有几种电压?这个主意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