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制式不同,通道不同

楼主:
查看数: 1910 | 评论数: 19 | 收藏 1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5-10-3 21:27

正文摘要:

FASSTEST12CH和FASSTEST14CH怎么通道不一样?是不是说明书印错了 ?5通道和6通道在两种制式是反的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哪个菜单改,具体怎么改

function菜单里,可以把ch5改成感度,ch6改成螺距,然后就跟14ch通道一样了

但是我这几天从T8FG换到了T16IZ,开始涉及到12ch和18ch也发现了跟您一样的疑惑,首先16IZ说明书描述得跟您14sg一样,两种制式的5和6通道反的,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是14ch制式(5感度,6螺距),你改成12ch,你直接进通道监控看下,是不是自动变成如说明书上所说的5螺距,6感度,我的16iz不会变,一定要你进行data reset,才会变成5螺距,6感度,如果你一开始是12ch,改成14ch,同样要进行data reset才可恢复和说明书上一致的通道顺序,不知道你的14sg怎么样,可以试下告诉我们,但我认为这个逻辑16IZ有点问题的,舵机监控和function里面应该自动切换的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哪个菜单改,具体怎么改

基础性的东西不必拿来主义,自己查查,体会学习的过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哪个菜单改,具体怎么改

百度百度说明书嘛~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主要是说,不要去纠结说明书上写的。这些是可以自己定义的~
我的那个方法,主要是因为我飞多轴 ...

在哪个菜单改,具体怎么改

引用 网友D:
进来学习的。。。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通道是什么意思?是接收机的1号插槽表示第一通道,还是又摇杆的水平移动表示第一通道

我的意思主要是说,不要去纠结说明书上写的。这些是可以自己定义的~
我的那个方法,主要是因为我飞多轴,用的是3通道的SBUS接收机,但是我又外接了个照明灯,所以就把1通道改去控制灯了,6通道去控制副翼。
因为灯控是不支持SBUS系统的,必须传统的去接接收机。我这样既不用换多通道接收,又能实现7通道控制。
所以你不必去纠结换个发射制式通道顺便就变了,自己去菜单里看看,改改就好了~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唉....FUTABA这个通道是可以修改的好吧....我自己的副翼在6通道~~~1通道留给控制多轴的灯光了~

第一通道是什么意思?是接收机的1号插槽表示第一通道,还是又摇杆的水平移动表示第一通道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唉....FUTABA这个通道是可以修改的好吧....我自己的副翼在6通道~~~1通道留给控制多轴的灯光了~

还是没明白改了通道有什么作用,你把副翼改到第6通道,然后副翼就插到接收机的6号插槽上面吗?是这个意思吗?然后有什么用呢?遥控器的摇杆上有什么变化?美国受手的话,还是右摇杆左右移动是副翼吗?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唉....FUTABA这个通道是可以修改的好吧....我自己的副翼在6通道~~~1通道留给控制多轴的灯光了~

单单只需要改遥控器通道吗?插线需要一起改吗?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飞直升机12ch 就可以,速度比14快

一旦你定下一种制式后,就不需要切换了。。

14CH不12CH 快多少?感觉明显不?一旦确定12就不需要切换了,但是第一次确定12CH 的时候怎么插线,是把螺距插到第5号插槽,感度插到第6号插槽吗?

引用 网友C:
唉....FUTABA这个通道是可以修改的好吧....我自己的副翼在6通道~~~1通道留给控制多轴的灯光了~
引用 网友C:
唉....FUTABA这个通道是可以修改的好吧....我自己的副翼在6通道~~~1通道留给控制多轴的灯光了~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飞直升机12ch 就可以,速度比14快

一旦你定下一种制式后,就不需要切换了。。

12CH的通道顺序与MB不一样,5通道和6通道是颠倒的,怎么办?怎么调
14CH的和MB是一样,我上面截图有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一种斜盘类型,但是是两种制式

飞直升机12ch 就可以,速度比14快

一旦你定下一种制式后,就不需要切换了。。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说LZ什么好了,理解能力差吧。。。

表格第一行都写了两种斜盘模式和其他斜盘类型,

是一种斜盘类型,但是是两种制式
FASSTEST12CH和FASSTEST14CH
两种制式切换的时候怎么办?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说LZ什么好了,理解能力差吧。。。

表格第一行都写了两种斜盘模式和其他斜盘类型,

你的直升机只可能是其中一种斜盘模式,是哪个就选哪个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就是反的,没印错

如果是反的,就和MB的通道顺序不一样,如果用MB  怎么办?是线反着插,还是在遥控器里面怎么设置?

引用 网友F:
就是反的,没印错
引用 网友B:
FASSTEST12CH  5通道是螺距  6通道是感度     而FASSTEST14CH5通道是感度,6通道才是螺距,那哪种制式的接线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