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翼OSD求助

楼主(2015-10-03):
各位大神,小弟求助,极翼OSD显示不正常问题,屏幕上有视频叠加数据,可是无论怎么转动飞机,屏幕信息无任何变化。
使用飞控是极翼P2,硬件线路连接正常,检查过很多遍。也按照网上提及的方法升级过OSD,但是数据依旧没有变化。

求助。小弟刚入魔不久……无奈中……

网友A:
为什么不找厂家?jiyi客服不错的啊!

网友:
rx tx换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找厂家?jiyi客服不错的啊!

长假休息,电话没人接……

楼主:
换过,还是没有动静,很奇怪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过,还是没有动静,很奇怪的说。。。

把OSD盒子打开, 红灯闪吗?

网友(2015-11-27):
引用 网友B:
http://www.jiyiuav.com/cn/list-182.html
加QQ,打电话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如何解决,是否要升级主控程序

网友:
后来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