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问题了,求解 ( 已解决)

楼主(2015-10-03):
飞越450PRO无副翼,以前好好的,放了两个月再飞,起飞加油就右倾,再起飞又正常,降落后起飞又左倾,一会起飞又正常,没有规律,看不出问题,大桨尖都在地上擦坏了。最后一次起飞又右倾,反复碎舵左右平衡,强行起飞三米,飞机上天左右晃荡不能控制,然后头朝下炸机。头罩破大桨断。不知何故,求有经验的模友告知,谢谢!(无图片有真象,请原谅)

       两天后:今天弄了大半天,终于搞明白了,问题原来出在毛病上,这个毛病就是舵机失常!按照6楼模友的建议,检查中发现推油门时,升降舵机不动作,反复推油门后开始动作,但明显与副翼舵机和螺距舵机不同步,显然这个舵机是有问题了。拆开这个舵机,齿轮不见明显磨损,不管了,手头正好有一套933齿轮,换上,再试,舵机工作正常了,三个钭盘舵机也同步了。装好,试飞,不侧倾,正常升空,OK了!
      细想这个道理:推油门起飞时,后面的升降舵机不动作,而前面的两个舵机不断上移,飞机势必后倾,又由于尾撑支住了地面,飞机就只能往左或者往右甚至往前倾钭了,道理就这么简单。
      谢谢6楼模友和回我帖子的各位模友,祝大家爽飞!

网友A:
看看所有插头是否都查牢,自检是否正常

楼主:
自检看了正常,陀螺仪上的插线反复按紧,只是接收机在肚子里没能再按一下。这是一个线索,我也有怀疑是哪里线松了。

网友:
居然强行起飞

网友B:
  先拔了馬達線,

然後開遙控器,耍直升機通電,

推油門,( 記得先拔了馬達線 )

重複的推拉油門,看看舵機有沒有異常

可能是舵機抖舵做成的

楼主:
下次不敢了!深刻反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拔了馬達線,

然後開遙控器,耍直升機通電,

谢谢,钭盘舵机是三个933,不太好,也用了两年了,悬停和航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次不敢了!深刻反省。

坏事也是好事   至少长记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坏事也是好事   至少长记性了

当时主要是想看飞起来后还侧倾不。

网友D:
都曾经有快点飞起来的冲动,现在不会了,不调试好绝不起飞,不然炸鸡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曾经有快点飞起来的冲动,现在不会了,不调试好绝不起飞,不然炸鸡更麻烦。

对对对!

网友E:
首先这和放两个月没有任何关系,这种“不受控制”的情况多半和陀螺仪有关,你确定接电后陀螺仪自检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这和放两个月没有任何关系,这种“不受控制”的情况多半和陀螺仪有关,你确定接电后陀螺仪自检成功了吗 ...

谢谢指点,我认为自检是正常的,钭盘三舵机和锁尾舵机都动了并回中,和感觉和往常无异。起飞前打四个舵机都正常,摆动飞机时陀螺仪修正也正常。飞机小油门时不倾钭,震动也不太大。总之,起飞倾钭前没觉得异常,大油门时就侧倾,左右前都出现过,往左偏多些。倾钭时打舵能修正,但一般来不及。陀螺仪是龙卷风,新的,飞机也才百十个起落,因为飞有副翼多些。准备全部折散重装,看问题能消失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认为自检是正常的,钭盘三舵机和锁尾舵机都动了并回中,和感觉和往常无异。起飞前打四个舵机 ...

补充一点:有这种情况,一次通电自检后,或第一次起飞倾钭,摆正后再次起飞正常,或反之。这说明自检是没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认为自检是正常的,钭盘三舵机和锁尾舵机都动了并回中,和感觉和往常无异。起飞前打四个舵机 ...

据说龙卷风的抗震很牛的,可以暂时不考虑震动问题,看看是否接触不良吧。没用过龙卷风,不知道自检的提示信号是怎样的,其它的陀螺仪一般完成惯导校准后,如果出现中途抽疯现象,多半和接插不良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说龙卷风的抗震很牛的,可以暂时不考虑震动问题,看看是否接触不良吧。没用过龙卷风,不知道自检的提示 ...

好的,我再多试试,不行再拆。谢谢哈。

楼主:
解决了,解决了,终于(见一楼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