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雕刻机切割(加工)2mm玻纤板用什么刀具啊

楼主(2015-10-03):
自己DIY的雕刻机,在加工2mm玻纤板时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刀具,现在用0.2 20度的刀具加工出来是斜面的。请教各位都用什么刀具啊?

网友A:
用玉米铣刀

网友:
玻璃纤维对刀磨耗大

楼主:
玉米铣刀用2mm的稍微一动就断刀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玉米铣刀用2mm的稍微一动就断刀啊。

谁说的,你进给还有转速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的,你进给还有转速是多少?

主轴5000转,进给速度90(USBCNC软件)。

网友:
5000转不断才怪,15000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5000转,进给速度90(USBCNC软件)。

5000太慢了,最少都10000起

楼主:
那得换主轴电机哦

网友C:
转速不用太高,转速高了容易发热粘刀,4000+转,F500就可以了,刀最好用双刃的,容易排屑的刀

网友A(2015-11-02):
楼上神人

网友(2020-01-01):
玉米铣 12000-15000 进F1000 很轻松

网友:
我,5000-6000转,F200,直径1.6mm玉米刀,切3mm厚环氧板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速不用太高,转速高了容易发热粘刀,4000+转,F500就可以了,刀最好用双刃的,容易排屑的刀

神人啊, 弄过玻纤板吗?玉米铣刀干玻纤简直太轻松, 但是转速一定要高。24000转2MM玉米刀我试过最多下切4毫米最深,几块板叠着。
分板机用的主轴都是3W转以上的,弄着东西不怕转速高, 就怕转速低

网友:
我用45度的4刃刀,没有问题。看你机器功率和刀直径,我用3mm的刀切环氧板,一刀下0.5mm,F1200,S24000,2.2kw主轴,轻松。这种切出来粉状的材料没有太严重的排屑问题,应该普通的直铣刀都没问题。对于绝大多数爱好者来说,费刀问题不太用考虑,反正也不会自己做几千件东西。
话说回来我还挺想试试玉米铣刀,谁能说说玉米铣刀相比4刃的优势?

网友(2020-02-21):
玉米铣刀。。高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