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d10 如何设置三角翼混控

楼主(2015-10-04):
不知道这种帖子该发哪里,51板块实在太多了.....想来想去就这里混得多,就发这吧

d10刷机后很强大,混控功能非常厉害,但是带来的新问题就是混控非常搞脑子,一般人研究半天就会有摔控的冲动
这次介绍一下最常用的三角翼混控设置
原理还是比较简单的:
方向舵机既要执行副翼摇杆的信号,又要执行升降摇杆的信号
同理,升降舵机要执行副翼摇杆和升降摇杆的信号
1.大家首先进入混控设置,先把升降舵机改成多段式,就是有多个输入信号的意思。
2.实际就副翼摇杆和升降摇杆2个信号,所以第1个“混控”设成2
3.然后就是关键的“模式1-N”,先选1,作用“替换”;       输入“!副翼”(第一个输入信号是副翼,感叹号代表反向)
              然后回到“模式1-N”,这次选2;作用”附加“;   输入”!升降“(第2个输入信号是升降,感叹号代表反向)
4.记得按”保存“
5.同理设置方向舵机

看视频更直接:

网友A:
经验分享,热心人。

网友:
楼主这个设置界面不好用,,D10刷固件后还有个设置界面2,,比较好一点,看着习惯,也通用。

网友B:
楼主很热心,但是这样的教程并不能起到太大的作用,因为原理没有讲,如果完全按照楼主所说来作,很可能达不到同样的效果,比如舵机的安装正反不一样,舵机接的通道不一样。

要自己混控,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混控,你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舵面反应效果。

输入和输出,必须要非常清晰的认识,不然一混控自己就昏了,一旦出错,自己完全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有空专门写一篇这个教程,我入门的时候走了太多弯路,论坛搜过很多“教程”,其实我认为都没有写到关键的点上,依葫芦画瓢也许正确,也许错误。其实静下心来思考一下,非常简单,只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急于求成,希望速成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热心,但是这样的教程并不能起到太大的作用,因为原理没有讲,如果完全按照楼主所说来作,很可能达不 ...

很期待你的论文,能把各种情况考虑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分享,热心人。

谢谢帮顶

网友:
混控可以调出来,但是你打过微调吗?

网友C(2015-11-09):
楼主的视频我看了好几遍了  但是我怎么弄的方向也是升降  升降也是升降啊   楼主能留个QQ号吗  请教一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视频我看了好几遍了  但是我怎么弄的方向也是升降  升降也是升降啊   楼主能留个QQ号吗  请教一下   ...

因为每个人使用遥控器的习惯不一样,所以视频只能参考,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每个人使用遥控器的习惯不一样,所以视频只能参考,提供一个思路

能加下我吗  289977303   请教一下 谢谢

网友(2016-03-25):
这个可以参考下[基础知识、电子设备、发动机及周边]混控基础讲解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5367

网友(2016-10-10):
我喜歡混控模式2
把升降當3 副翼當2 相互做混控就好 然後微調設成通道 不是跟升降副翼

网友D(2016-12-12):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终于设置成功了!谢谢您!
个人总结为以下7点:
D10刷固件后三角翼混控设置:

1.油门可设为一段式,输入信号为油门.

2.副翼设为无,舵机插升降与方向通道.

3.升降设为多段式,第一个混控1改为2,作用为替换,输入为!副翼,然后保存.

4.再次进入升降多段式,进入关键的模式1-N,数字1改为2,作用改为附加,输入改为!升降.然

后保存.

5.方向设为多段式,第一个混控1改为2,作用为替换,输入为副翼,然后保存.

6.再次进入方向多段式,进入关键的模式1-N,数字1改为2,作用改为附加,输入改为!升降.然

  后保存.

7.测试如发现方向与升降不符合要求则将舵机插升降与方向通道交换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终于设置成功了!谢谢您!
个人总结为以下7点:
D10刷固件后三角翼混控设置:

总结好非常好,一目了然

网友:
刷了给力固件里头就有一项三角翼混控的

网友(2018-04-26):
非常感谢楼主的贴子,已经设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