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v977电调的特点(有更新)

楼主(2015-10-04):
新买的一架V977,电调与大约一年前的买的有所不同:
1,启动快,通电即刻有自检声,比老版快1~2秒钟,马达启动也干脆快速,不再有吭哧半天才转的现象。
2,音乐声音细小
3,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低压切断,而且是突然切断,这点我其实不怎么喜欢
整机外观看不出有何区别,电机还是白色镀铬的。因为手上只有老版遥控器,不知道螺距是否可调。

另外秀一下我的航灯安装办法。这办法的好处是同时加固了头罩固定杆,而且可以固定多个LED,如果高兴的话。

最近又入手一套螺距可调的新版977,打开一看电调又不一样了,这次是带个大电解电容的。简单试了一下发现:
1,没什么音乐声了,自检声听着像进入设定状态一样。现在明白了,嘀嘀几声之后再滴一声代表检测到1S供电。
2,设置了缓启动,不如上面所说的那款启动快,但也没有启动困难的问题。
3,不论是否打开3D,转速都一样的高,不象原来的电调没开3D时转速明显低。
4,那个傻傻的大电容很占地方,电调位置很紧迫。
补充:试飞结果表明,低电压时开始减功率输出,最后缓缓慢切断。

航灯支架

航灯支架

网友A:
楼上起的早啊。

网友:
早上好啊

网友B:
螺距可以调 加大油门微调 就是加大螺距

网友:
可以刷blheli么?

网友C:
你说的"低压切断"是怎麽回事, 会飞到电压不够时突然断电吗?

网友D:
我的刷了Blheli,定速可用
因为发现了电路板和Silab电调支持列表中的Turnigy Plush 10A一样,只不过去掉了1s不用的降压模块
不清楚我的977是新版还是老版,我的电机是黑色的,没镀铬

网友:
做工好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起的早啊。

时区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低压切断"是怎麽回事, 会飞到电压不够时突然断电吗?

对,我试验了几次,飞到电压低时马达自动断电,此时测量电池电压大约是3.3v,估计应该是3.0v时候断电。不知道其他模友的机器是否同样?另外感觉新版电调的效率有所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刷了Blheli,定速可用
因为发现了电路板和Silab电调支持列表中的Turnigy Plush 10A一样,只不过去掉 ...

怎么刷Blheli?我也想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可以调 加大油门微调 就是加大螺距

调螺距要新版遥控器才行。螺距太大伺服也吃不消,里面的一个黄齿轮会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我试验了几次,飞到电压低时马达自动断电,此时测量电池电压大约是3.3v,估计应该是3.0v时候断电。不 ...

刷了bl这个功能可以关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刷了bl这个功能可以关闭

看了好久,不知道V977电调要怎么刷bl,刷哪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刷了bl这个功能可以关闭

喜欢在水上飞的朋友考虑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了好久,不知道V977电调要怎么刷bl,刷哪个文件?

http://wsq.discuz.qq.com/?c=inde ... mp;siteid=263736628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sq.discuz.qq.com/?c=index&a=viewthread&f=wx&tid=41945& ...

说说刷了之后有什么改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我试验了几次,飞到电压低时马达自动断电,此时测量电池电压大约是3.3v,估计应该是3.0v时候断电。不 ...

以前买过2台的电调都是3.7V就会自动降低功率提醒你要充电了耶,
你现在买的还是有3.7V就会自动降低功率提醒你要充电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买过2台的电调都是3.7V就会自动降低功率提醒你要充电了耶,
你现在买的还是有3.7V就会自动降低功率 ...

没感觉有什么功率降低,反而感觉低压性能更好一点了,突然断电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调螺距要新版遥控器才行。螺距太大伺服也吃不消,里面的一个黄齿轮会坏。。。

请问有试过油门微调加大螺距有用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螺距可以调 加大油门微调 就是加大螺距

请问新版的螺距真的可以通过油门微调加大?我现在D10控用旧版的,如果真的可以我就买部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新版的螺距真的可以通过油门微调加大?我现在D10控用旧版的,如果真的可以我就买部新的

必须是新版遥控器和新版V977配套才可以调整螺距,缺一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有试过油门微调加大螺距有用吗?

我没有新版遥控器,所以试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刷了Blheli,定速可用
因为发现了电路板和Silab电调支持列表中的Turnigy Plush 10A一样,只不过去掉 ...

方便說說刷後的差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