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kbird AAT A控跟踪云台的问题

楼主(2015-10-04):
搞了个A控的AAT..体积很小很方便携带..今天试了装GPS地面放车顶开着车跟着飞机跑..由于路晃得厉害...把电源插头晃松了一下...结果悲剧了..AAT断电重启..跟踪不准确了..果断切自动返航...差点飞丢了..吓死宝宝了...其实应该还有更好的办法解决.内置块小电池..断电可以自动保持工作一分钟左右.这样就不怕地面断电了..才是真正的稳定...不知道哪位大神懂电路.可以自己加小内置电池不?

网友:
你买的aat多少钱

网友A:
为什么我的ARKBIRD AAT在自动校准后 黄灯是一直常亮的,无法进入跟踪的!!!

楼主:
我同时买了三台.1300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ARKBIRD AAT在自动校准后 黄灯是一直常亮的,无法进入跟踪的!!!

检查机载模块的接线,

网友:
自己改线就是了

网友B:
好奇问问,开车跑,返航后飞机是在车顶转? 还是回到开始通电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同时买了三台.1300一台.

土豪啊!一下子买这么多台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问问,开车跑,返航后飞机是在车顶转? 还是回到开始通电位置?

返航飞机该去哪里是飞控决定的...AAT不参与任何飞机的控制..只负责把平板对准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土豪啊!一下子买这么多台干嘛

拖本地模友一起入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返航飞机该去哪里是飞控决定的...AAT不参与任何飞机的控制..只负责把平板对准飞机.

我在用APM 打算试试跟随模式
希望能实现飞机跟车跑
AAT车顶自动对准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APM 打算试试跟随模式
希望能实现飞机跟车跑
AAT车顶自动对准飞机

飞机要能跟踪某个东西..那个东西就必须随时把自身坐标发给飞机.飞机就按接收到的坐标为目标飞.那是导 弹技术了.....跟车?高度怎么算?不怕你停车了飞机直接以车为目标撞上来?你就算不停车你有把握你的车比飞机快不会被飞机追上撞上来?...跟踪云台和飞机跟踪目标飞行是两回事.

网友:
楼主果然土豪 楼主的世界我们不明白 买3台那么多是要群飞吗
有个办法解决就是直接把电源线焊死在上面 然后拖电线到你的汽车里 做好防震做个插头插在电源上要比插头在车顶时晃动安全许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机要能跟踪某个东西..那个东西就必须随时把自身坐标发给飞机.飞机就按接收到的坐标为目标飞.那是导 弹 ...

楼主多虑了,飞机接近目标后是以设定的高度和半径在目标上空盘旋的,就像返航到达“家”的位置后所做的一样,直到接到新的指令或者耗尽动力电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多虑了,飞机接近目标后是以设定的高度和半径在目标上空盘旋的,就像返航到达“家”的位置后所做的一 ...

我在用切糕飞控。据说正在开发自动编队小功率数传。只装飞机上。可以设置一架主机理论上百架从机。主机数传不断发射自身gps坐标。各僚机一直朝接收到的坐标飞。天上2公里范围一开编队模式。僚机就把主机位置当航点目标一直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多虑了,飞机接近目标后是以设定的高度和半径在目标上空盘旋的,就像返航到达“家”的位置后所做的一 ...

就是这位兄台所说的 因为APM用了数传

网友(2015-11-15):
“Arkbird”与“果子”跟踪云台哪个好?

网友E:
为什么重启后不能跟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重启后不能跟踪了

重启后AAT就以当前收到的飞机GPS坐标默认为起飞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