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阿波罗50级和70级

楼主(2015-10-04):
Fms的30级玩腻歪了,打算换个大机做F3A动作,想问下阿波罗50和70谁玩过?分别用什么电池呢?
50级我看是5S4000的电池,
想问下这两款都用6S 5000的电池可以不可以?
哪款飞机更好?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两款飞机玩电动的话需要接收机独立供电嘛?安装时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50级用6S 5000的电池重了,70级没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级用6S 5000的电池重了,70级没飞过

看来50级的电池必须要低容量了。不知道70级用什么电池。6S 5000的电池我是玩90涵道的。所以想配个一样电池的F3A

网友:
70E可以6S5000

网友:
赢家的90级猛犸象   赛巴特的50E F3A都可以用6S 5000电池  翼展在158cm左右

网友:
我看赢家的小小象70ep才用3300 6s的电池啊

网友:
阿波罗50,我的配置你参考一下:朗宇X3520 520KV+好赢铂金V3 50A电调+6S 35C 2500毫安电池+14

网友B:
我的阿波罗50,从2009年飞到现在已经超过2000个起落,轮子已经磨坏了好几对,动力非常好,介绍一下你我的配置:4255电机,590KV,80A电调,5S5000毫安电池(动力电),接受电2S1650毫安(锂铁电池),14X7APC桨。50级飞机,必须动力电和接受电分开。
我目前有各式50机飞机4架,都是用5S电池,动力、重量都是最佳配置,不至于太重,我们F1所有50级电动飞机都选用5S电池,5S电池通用性强。从2007年起,我们都不断试验50级电动飞机的最佳配置,选用过4S电池,结果KV值要选比较高,动力、系统耐用性都有问题;也选用过6S电池,但实在太重,更本不适合做动作。所以,最终经过无数次失败和选择,选定了5S4600-5000毫安电池最为恰当。另外,即便是50级电动飞机,我们对重量在2.2公斤、2.8公斤、3.3公斤等不同重量的飞机,都会选用各自不同的电机,比如4250、4255、5050、5060,还有各自不同的KV值和桨。都是经过无数次的不断试验,不断探索,最终才找到一个最佳配置。
70级,要用6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阿波罗50,从2009年飞到现在已经超过2000个起落,轮子已经磨坏了好几对,动力非常好,介绍一下你我的配 ...

我问了几个人,他们说如果用6S电就要用下面这个配置。您看看可否用在50级上?
5050 480KV电机
舵机3001 电调要80A以上

网友C:
最佳配置:阿波罗50,电机kv在500左右,60,80A都可以,电池6S,2600--3000毫安即可。70级,电机kv400-500之间,不可过高,电池6S3750,这是经过实际飞行得出的最佳配置,别的配置不是不可以用,要考虑重量的,F3A如果太重,动力又不充沛是没法玩的!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佳配置:阿波罗50,电机kv在500左右,60,80A都可以,电池6S,2600--3000毫安即可。70级,电机kv400-500之间 ...

谢谢谢谢,按您这个配置来计算的话,留空时间能多久呢?我指的是一直做动作的留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佳配置:阿波罗50,电机kv在500左右,60,80A都可以,电池6S,2600--3000毫安即可。70级,电机kv400-500之间 ...

50级飞机,有没有觉得同样容量的电池,6S比5S重?我用5S,590KV,动力十分强劲,5S重量肯定比6S轻,F3A是要考虑重量和动力的配比,不能太重,相同的动力,飞机轻些,会更有优势。

网友:
我用的是双天4255 450kv电机 60a飞腾 6s2600 35c 舵机全是3001 14寸马刀  动力已经很够 其实电机4250就够 不过3a的机子动力富裕点是好事

网友:
阿波罗35 怎么样,有没有人评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