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C3D刷CF固件稳定性与性能

楼主(2015-10-04):
mini cc3d刷CF固件稳定性与naze32一样吗,飞行性能一模一样吗,用过的朋友有吗

网友A:
好像MINI不能刷CF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MINI不能刷CF吧?

我刷好了,还没装机,先了解一下这个稳定性

网友:
直接买n32,现在很便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刷好了,还没装机,先了解一下这个稳定性

CC3D怎么刷CF的请教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怎么刷CF的请教下?谢谢

论坛上面有,你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3D怎么刷CF的请教下?谢谢

也想知到怎样刷CF。

网友C:
刷了不能接普通接收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了不能接普通接收机吧

打算接sbu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刷了不能接普通接收机吧

我CC3D刷CF之后PWM和PPM都能用,SBUS我见到别的模友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CC3D刷CF之后PWM和PPM都能用,SBUS我见到别的模友也能用

那麼真好!

网友:
试过把cc3d刷了cf, 但发现接收机的通道顺序和之前的不同。。。  还有一个通道没有回应。。 最后放弃了, 刷回ap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3D怎么刷CF的请教下?谢谢

到clean的网页下载cc3d用的bin, 再用ap刷这个bin

网友:
手感我觉得差不多,就喜欢LED可以编程才刷的固件。

网友:
我也把家裡多出來的2顆CC3D刷cleanflight,但好像無法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