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大神

楼主(2015-10-04):
坦克前进,后退,左右信地旋转,炮塔旋转,炮管俯仰,打弹伸缩,上仰回位,这些动作至少需要几通遥控器,再推荐一款声组,谢谢!

网友:
8通。。。用tk16

楼主:
tk16无法发挥二代波箱的转速,还有老鸟说的有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tk16无法发挥二代波箱的转速,还有老鸟说的有干扰

唉。。。用灿烂的旋转波    换130电机,8秒一圈。觉得别慢就用电调接出来!速度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用灿烂的旋转波    换130电机,8秒一圈。觉得别慢就用电调接出来!速度更快!

灿烂的tk16其实性价比蛮高的,还可以上3s,4s其它伟恒,威驰感觉没那么多功能,有点纠结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灿烂的tk16其实性价比蛮高的,还可以上3s,4s其它伟恒,威驰感觉没那么多功能,有点纠结

tk吧!很多人都在用!

楼主(2015-12-11):
引用 网友A:
tk吧!很多人都在用!

在灿烂买了TK16+富斯9,TK16设置好了舵机角度不用再调试了吗?伸缩炮怎么改的呀,能打弹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灿烂买了TK16+富斯9,TK16设置好了舵机角度不用再调试了吗?伸缩炮怎么改的呀,能打弹的那种。

tk16好像没法设置角度!

网友:
想问一下,谁有波箱图纸,转向问题我很头疼,我是打算上油动的,百度看了双流,但是双流好像是要液压泵什么的,我就想弄个差速器什么的,但是差速器我又担心,单边阻力大时一边转一边不转,请问各位老同志们有什么好主意,共享图纸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