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视频眼镜穿越以下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2015-10-04):
建议youtube上看看实际效果再选择 特别重要提示:视频眼镜不用品牌效果都不一样的!,以下5点不一样会带来完全不同的体验、(个人见解,大神勿喷)1、 颜色鲜明度,(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像肥鲨系dominator系列、GS920、鲜明度都很好、举个例子鹰眼锐视大家都知道除了亮度以外还有一个与其他屏幕区别的特点就是鲜明度)
2、屏幕大小(这个可能和屏幕角度还有屏幕对比镜宽的大小有关,和分辨率无关。有些视频眼镜用的是0.35寸 有的是0.44寸。有的0.5寸。别看小用起来完全两码事就好像看小电视和大电视)
3、角度、(肥鲨HD 45度角、明显带来不同的体验感、大多数30度、32度、35度。听说肥鲨V2或HD视频边缘很虚)
4、瞳距调节度。(几乎每个人的瞳距都不一样、更别说亚洲人和欧洲人了,很多人用肥鲨感觉不舒服这是真的、)
5、分辨率、(图传模拟信号这个不用多说了、还是要专业人士来测试一下、建议越大越好!说不定一下5.8G真出了高清无延迟图传哈哈)
6、关于头戴显示器或者别的什么巨型的看个人、自己觉得方便就行。个人认为体验好,但是带着不方便不帅气。还是很坑!
都会带来不同的体验。

网友A:
好像 domhd和domv2效果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 domhd和domv2效果好点

老外说有虚变 边缘畸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外说有虚变 边缘畸变

肥鲨HD有虚边,但画面更大,虚边并不影响实际飞行。skyzone几乎觉不出虚边,但是画面看着感觉好远啊。这俩,大概一个是不到30cm看7寸屏的感觉,一个是50cm看7寸屏……
反正我是先入了skyzone,然后出掉换了肥鲨H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肥鲨HD有虚边,但画面更大,虚边并不影响实际飞行。skyzone几乎觉不出虚边,但是画面看着感觉好远啊。这 ...

鲜明度是不是肥鲨要好些?

网友B:
视频眼镜有个大问题,就是镜片起雾,蛋疼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眼镜有个大问题,就是镜片起雾,蛋疼得很。。。

哈哈。这个不一定要看你在的地方 我在云南四季都不会让任何玻璃起雾

网友C:
看图片像是dom v2好,HD买来出掉了,虽然视角大可佩戴要求太高,稍微动一点屏幕就难受。还是继续用aio一代吧。

网友D:
自从几年前接触航拍开始就买过视频眼镜,身体条件原因不适合戴视频眼镜,晕的厉害,个人是非常喜欢视频眼镜飞,主要是方便,带显示器出去要三角架,装遥控器上面太重,很不喜欢用显示器,我不断的换视频眼镜,最早是买AIO开始的,还有索尼的,最后是肥鲨的DOM V2,戴起来都晕,个人头型原因,肥鲨的根本没法戴,眼睛这个位置怎么调都不舒服,太难受了,接收信号也不怎么眼,那个4:3的画面也不习惯,DOM V2买来外场就戴过一次,起飞半分钟就受不了,都是紧急降落的,这个与眼镜性能无关,都是自身条件原因,喜欢玩穿越机,又不喜欢显示屏,没办法,继续找眼镜,好像现在只有BOSCAM GS922  923这些眼罩结构上面是不一样的,以前AIO也是这种结构的眼罩,有一点印象,以前用AIO主要是分辨率太差,眼罩戴着是没有问题的,马上下单BOSCAM GS922,这个眼镜戴着是舒服,我的瞳距特别宽,没想到GS922它是不挑瞳距的,大小瞳距都可以戴,以前的DOM V2要调最大瞳距才可以用,GS922固定瞳距竟然没问题,这个就奇怪了,第一次买的GS922有严重问题,屏幕有干扰,马上退货了,做工又不好,不死心又重新买了一个,除了DVR打开有干扰,其他没有问题,做工也比上次的好,接收信号比肥鲨的好很多,基本与鹰眼锐视旗舰版一样的信号,854*480的比率图像比较适合我看,戴着也非常舒服
自己改装供电线,现在终于可以用了,前几天把显示器也出掉了,这里要说一下,GS922不晕主要是屏幕远,对于我这种人屏幕太大太近就会晕,GS922的DVR是鸡肋,打开就干扰

网友D:
本人经验就是,不是屏幕越大就越好,适合自己的才能用,肥鲨的东西是好,就是不能适合东方人的脸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自从几年前接触航拍开始就买过视频眼镜,身体条件原因不适合戴视频眼镜,晕的厉害,个人是非常喜欢视频 ...

你这天眼镜真曲折啊?我还好,一下就适应了

所以最贵的也不一定是自己用着最好的,
我这用原装棒子天线(信号已经不错了),看到人家用肥鲨的起飞不远就闪屏雪花了,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像是dom v2好,HD买来出掉了,虽然视角大可佩戴要求太高,稍微动一点屏幕就难受。还是继续用aio一代 ...

我也认为1代AIo好绝对比二代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从几年前接触航拍开始就买过视频眼镜,身体条件原因不适合戴视频眼镜,晕的厉害,个人是非常喜欢视频 ...

922 923确实带着不眩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经验就是,不是屏幕越大就越好,适合自己的才能用,肥鲨的东西是好,就是不能适合东方人的脸型

适合自己的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天眼镜真曲折啊?我还好,一下就适应了

所以最贵的也不一定是自己用着最好的,

你这个就是仿肥鲨的,我的脸型不能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认为1代AIo好绝对比二代效果好

二代分辨率比较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代分辨率比较奇葩

其实分辨率到很适合的 只是用的0.33寸屏幕 事实上二代适合那些容易眩晕的人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分辨率到很适合的 只是用的0.33寸屏幕 事实上二代适合那些容易眩晕的人用

合适在哪?宽屏分辨率会拉伸画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合适在哪?宽屏分辨率会拉伸画面的

分辨率高啊 但是拉升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频眼镜有个大问题,就是镜片起雾,蛋疼得很。。。

我在用的是dom v2 为了防止起雾买的原厂的海绵条替代橡胶眼罩,然后凸镜上点些洗洁精 眼镜布擦均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