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机架选择

楼主(2015-10-04):
现在玩的kingkong那个100元两套的机架,练了三天,小有所成,上天FPV就算是高空也不太心慌了,于是带女儿一起,展示一下练习成果,结果刚一上天,她蹭过来打岔,高空俯冲接近地面的时候副翼方向打错了,直接撞在树干上,炸机把摄像头,机架头部炸毁,虽然家里还有一部架子,但是感觉塑料确实不太结实,而且这个架子确实保护不了摄像头,就想换个机架,选了几个,各位帮忙分析一下选哪个吧,不甚感激。
第一个是210,后面两个是250折叠,经常出门玩,希望便携性强点,上图

网友A:
个人觉得这么小的机架 折叠没什么卵用

网友B:
就直接qav吧技术成熟

网友:
新手,不懂,只尝试在玩qav250,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这么小的机架 折叠没什么卵用

210貌似没有折叠吧,有的话买210折叠,我是觉得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直接qav吧技术成熟

淘宝上qav好多啊,有推荐么?具体型号呢?能不能折叠呢

网友C:
打个补丁502粘上就复活了,塑料有塑料好处,摄像头自己稍微diy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上qav好多啊,有推荐么?具体型号呢?能不能折叠呢

折叠的强度都一般,我的也是很便宜,百炸不烂,玻纤的,型号根据大小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个补丁502粘上就复活了,塑料有塑料好处,摄像头自己稍微diy下就好了

关键是摄像头的镜头歪了,弄不正了,丝口卡死了,算了,有备用的,电子元器件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叠的强度都一般,我的也是很便宜,百炸不烂,玻纤的,型号根据大小而定

能告诉我你买的什么样子的么?折叠的很容易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个补丁502粘上就复活了,塑料有塑料好处,摄像头自己稍微diy下就好了

铝棒也弯了,螺丝也弯了,板子不仅断了,断面已经折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告诉我你买的什么样子的么?折叠的很容易挂么?

就是qav淘宝一搜大把

网友D:
贵点的有飞越的,便宜的有qav的,绝对耐炸

网友:
要折叠ge260Z.不折叠就dl265或者fh280嫌贵就qav250 碳纤也才98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贵点的有飞越的,便宜的有qav的,绝对耐炸

貌似都不是折叠,不折叠的话必须买个包,不然出门不好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qav淘宝一搜大把

就是因为太多了,不知道选什么样的,话说qav到底是个什么牌子呢?还是说都是商家自己按照图纸打印出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折叠fe260.不折叠就dl265或者fh280嫌贵就qav250 碳纤也才98

谢谢,我去看看你说的折叠,那个GE260Z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太多了,不知道选什么样的,话说qav到底是个什么牌子呢?还是说都是商家自己按照图纸打印出来的 ...

你加我qq吧1054468498

网友:
就是ge260z.爪机经常手误

网友:
不需要折叠  dl26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折叠的强度都一般,我的也是很便宜,百炸不烂,玻纤的,型号根据大小而定

所长现在也玩穿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长现在也玩穿越吗?

之前的咯,我的穿越机飞丢了,穿云

网友:
干脆上qav250 pro,机架设计,板材精度好,并且才120多g,    安装不那么费劲,

网友D:
引用 楼主:
貌似都不是折叠,不折叠的话必须买个包,不然出门不好拿啊

都可以折叠,而且我的机械熊猫直接放在空箱里,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可以折叠,而且我的机械熊猫直接放在空箱里,很小的

关键字是啥呢?机器猫?

网友D:
飞越新出的280机架,带头罩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飞越新出的280机架,带头罩

也看上这款机架,耐炸吗?

网友G:
别买折叠 卵用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买折叠 卵用木有

为何这么说,主要是我想方便携带,有两个女儿,平时出门东西多,有时候不开车的话折叠之后往包里一丢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为何这么说,主要是我想方便携带,有两个女儿,平时出门东西多,有时候不开车的话折叠之后往包里一丢就好 ...

首先 250机架也不大  稍微大点的书包还是可以装得下的   穿越经常炸鸡  折叠不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 250机架也不大  稍微大点的书包还是可以装得下的   穿越经常炸鸡  折叠不耐炸

好吧,谢谢,我去看看dl265

网友H:
主要練手不能炸~什麼機架都一樣炸了都很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要練手不能炸~什麼機架都一樣炸了都很慘的

不仅把机架炸坏了,摄像头和电池都遭殃了。所以想换一个能把设备保护的好点的机架

网友:
碳纤机架首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看上这款机架,耐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这么小的机架 折叠没什么卵用

是的。比手掌大点的机架。还没我遥控器大。。。。
遥控器不能折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