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几个问题!!!!!!!

楼主(2015-10-04):
1.天地飞9遥控器必须用9通接收机吗,6.7.8通接收机能用吗,只要是天地飞的接收机只要对好码就能用?
2.我有RC832和TS832装在650上,现在想另装一架穿越机玩FPV,我是不是又要买一套全新的图传,还是买TS832就可以了?
3.NAZA LITE用什么OSD设置简单精准,可以用大疆的MINI IOSD吗,连接设置是不是很简单?
还请老手指点哈,先谢谢了,万分感谢!!

网友A:
2.买个发射就好了,把频率调好

网友A:
1能,制式对就能用

网友:
不像新人,好多JIJI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买个发射就好了,把频率调好

发射可以随便买吗?还是必须要一样的?TS8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能,制式对就能用

能明白点吗?真心求教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射可以随便买吗?还是必须要一样的?TS832?

这个不清楚,好像同一个牌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明白点吗?真心求教 谢谢了

不知道要怎么说呢

楼主:
谢谢了,懂了点

网友:
三个字,“都可以”

网友B:
天9可以兼容678通接收。图传只用买发射机装飞机上就可以,和接收机对好频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9可以兼容678通接收。图传只用买发射机装飞机上就可以,和接收机对好频就可以用了。

谢谢!
图传需要同一个牌子的吗?还是随便什么都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图传需要同一个牌子的吗?还是随便什么都能用?

理论上说不论牌子,频点对上了就可以用了,不过不同的牌子频点可能会有些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