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可否用来做图传(已经测试,附带测试图)

楼主(2015-10-04):
在飞固定翼FPV的时候,大家应该能感受到一个问题,就是图传清晰度不够,于是我在想能否有较清晰的图传系统,(当然DJL的那个5XXX的就算了,我没考虑过花那么多钱用那玩意)
于是我把目光转向现在的数字网络摄像头上,现在的网络摄像头都是2.4G传输,只需要一根网线和路由器相连接即可。

并且自带控制端,我们就像连接局域网设备一样连接它。所以能否有以下的假设。

如果把路由器当做图传,(当然如果可行,以后它不仅仅能当图传用,因为是双向传输,开发应用软件还能当数传,还有AES加密功能)装在飞机上,把末端发射功率外接功率放大器放大,由于在高空,发射距离应该是很远的。这样就有了非常好的实用的图传系统。。

当然,大家会关系延时问题,这个问题我看过很多产品的说明书,有些产品价格较贵的产品,延时在120MS左右,我想应该这个延时感觉还能接受,,,欢迎大家对我的愚知有所批判。。为了模型的未来,在此感谢各位踊跃探讨。

网友A:
两年前玩儿Parrot的时候用路由器做过中继,传输距离比不用是远多了,跟5.8G图传相比,距离还是不行,所以后来就扔角落里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年前玩儿Parrot的时候用路由器做过中继,传输距离比不用是远多了,跟5.8G图传相比,距离还是不行,所以后 ...

可否这样,不要用路由器做中继,而是直接作为图传,路由器距离近的原因一个是在地面,第二个是路由器是生活用品,功率一般只有100MW,比图传功率要小的多,但是用在飞机上是在高空,第二个路由器可以外接2.4G功率放大器的。。。如果做了这样的改进,你觉得可行吗?

网友:
可以,但是你拿来直接用肯定延迟很高,dji和其他公司的廉价wifi图传就是用ap做中继,市面有成熟方案。主要是软件需要优化,以及视频流要压缩。

网友:
这个可以有,这个真没有

网友:
这个要是造出来,大疆搞高清图传的可以都下岗了

网友B:
看看我的实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的实验吧。

我也已经购入设备,在做实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觉得此路由是否够小?

这个不错。加了2W放大器以后需要测试对2.4G遥控的干扰,除非用433遥控。我测试过,如果摄像机开wifi(还没有加放大器),2.4G有效遥控距离会略微变短。

网友:
我还测试过HDMI通过WIFI传输.可以传.但距离的沿迟都蛋疼..且标清都困难..哎.

楼主:
货到了,经过测试延时完全能够接收,下面是2.4G路由器+1080P数字摄像机的测试截图

首先是图像质量测试

接下来是延时测试,使用的方法是电脑上打开计时器,然后用摄像头拍,瞬间截图。就能看到延时,测试下来结果,在28MS(100-95+23=28)左右,,延时相当低,基本无感觉

现在这种摄像机还有码流自定义功能,功能非常强大

接下来就是测试距离的问题了,由于目前没有合适的载机,暂时先放着,不过可以联想,路由器只要外接一个功放就可以,而且飞在天上,所以可以想象距离应该还可以

网友:
效果相当霸气,等待楼主的距离测试

网友:
这几天我没事也在想这个问题,只有亲自试才会有结果,支持楼主!

网友:
压缩率和算法,网络摄像机都是设计给监控环境使用,大量运动图像和环境变化,影响大不大。

网友C:
楼主你的这个截图是经过传输后在电脑上看到图像的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这个截图是经过传输后在电脑上看到图像的截图吗?

你好,是的

网友:
设备的体积和重量很重要的,不要忽略这点

网友:
支持创新,期待后续!

网友:
引用 楼主:
货到了,经过测试延时完全能够接收,下面是2.4G路由器+1080P数字摄像机的测试截图

首先是图像质量测试

楼主用的什么摄像机,求告知

网友:
我不看好,遥控器发射接收就是用的  2.4G的芯片,如果可行,为何不直接在上面做接口。
现在5.8g图传送的模拟信号,数据不可靠,可以来点雪花。
你用数字传播,就要求数字必须正确,更难保证了。

网友:
不错,造福模友!等把方案搞定了楼主可以搞个众筹。

网友:
请问你的网络摄像头的品牌子和型号是什么,我也要试一下。另外还要硬盘录像机的。
谢谢。

网友:
学习了 俺这玩小机器的是沾不上光了 造福大固定翼还是极好的 空间 重量是硬伤 希望楼主研究成功 以后搞小点 轻点造福模友

网友:
楼主威武,给我们这些菜鸟学习了

网友:
很想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楼主,那个高清的摄像头,是什么牌子的,能否告诉一下。

网友:
现在测试的怎么样啦

网友:
1、不知家里网线拨没有,很多网络摄像头是利用家里的无线路由把视频通过互联网传送到同时在互联网的手机上的。我理解的是摄像头信号传给路由,通过功放向空中传送给手机,而不是通过家里的网线传给在线的手机。
2、路由wifi是双向转送的,如果用2w功放后,在老远之处如何保证手机信号功率足够把手机指令信号回传给摄像头?

网友:
机载图传要求除了距离要求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体积和重量

网友:
家里正有个闲置的那款华硕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