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电调保修问题

楼主(2015-10-04):
有个好赢50a电调线断了,断口是在电调那边。自己焊一下自然是没问题,但是这样势必要拆开电调,所以保修估计就完蛋了。

我电调也是收的二手,也无发票和购买记录,所以想问问大伙儿我这个情况是不是无论拆不拆都已经失去保修了啊?

网友:
我问过了,换线好像不是保修,40元换一套线

网友:
出了问题一般不会免费修的,但收费肯定会给你修的。

网友A:
只能是付费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是付费维修了。

朋友知道找谁去维修啊?

网友:
动手能力强就自己拆开焊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知道找谁去维修啊?

给我就自己修~,我觉得还可以吧~比焊芯片容易吧?~焊接完商店热熔胶,顶多难看些~ 反正保修,死马当活马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我就自己修~,我觉得还可以吧~比焊芯片容易吧?~焊接完商店热熔胶,顶多难看些~ 反正保修,死 ...

就怕拆了就保修失效... 不过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保修... 情况见主贴

网友:
这个有什么好纠结的 直接拆了 自己焊上不就行了.你买的就是二手的.别指望免费保修..收费修的话 在加上来回运费 有必要吗

网友:
不要担心 我好盈飞腾40A 刷第三方软件 后寄回好盈售后刷回原厂软件 收费10 (1213095781)好盈售后QQ

网友:
先自己焊,不行再寄回厂维修就好了。

网友:
我試過掉程序,返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