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各位老师们请进下..

楼主(2015-10-04):
刚接触电直,求个朋友指导下怎么设置14SG控 和陀螺仪,现在飞机一接电就感觉哪憋着吱吱响 电机也是一动一动的 新手实在搞不定了,以前用T4VF的时候玩凤凰模拟器一点问题没有玩直机也可以,换了这个控各种通道一起动 好像是有混控;我的Q是450400120 谢谢了 最好和我装备一样的 分享下你的经验

装的差不多了

装的差不多了

网友:
油门行程设置了吗,舵机中立点调了吗,陀螺仪也要要设置的,控具体看说明书,我就是看说明书

网友:
楼上正解,多看说明书,X3有说明书的,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憋着了。

网友:
机还同有调好。就不要急着通电。先一步步调好机。你用14sg玩模拟器,最好在控上新建一个模型。固翼就可以。

网友:
如果设置mei'wen'ti检查机械部分,看有没有不顺滑的地方,特别是尾舵机有没有卡舵
如果都没问题的话有可能是舵机本来的问题,现在都是数字舵机,通电都会有吱吱的声音,电机一动一动是可能性比较多,可能是电调或者陀螺的设置问题

网友:
判断舵机有没有憋着的最好办法是吧舵机臂都拆掉,再通电如果杂声没了那就是憋着了

网友:
还的一步一步来

网友:
这个么!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明白的!就算说明白了,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懂的!

网友:
你的问题不是一个两个,没有哪个大神一下就能说清楚,论坛里面搜索相关帖子,一步一步来。我的第一架航模级别的飞机就是X3,陀螺仪是K8,我用了8天安装调试让飞机飞上了天,当时觉得很满意,但真正把K8和遥控设置全部搞清楚把飞机调试的很顺手却是一年以后了,各位老鸟勿笑,一直单飞靠的就是论坛潜水。

网友:
用QQ搜索功能,找到你们当地的玩模型群,然后在找是否有本地魔友,比发帖求助来的实际

网友:
直机没有一两个月潜水学习,很难调试好。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