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电子开关终于做出来了,感谢空军一号等的指教。

楼主(2015-10-04):
之前一直想做一个大电流的电子开关用在接收电上,网上有JR或Futaba的卖,不过比较贵,这东西说实话成本可能没几块钱,发了一个帖子得到空军一号等人的指点,用一个N沟道开关管做的。
电路图如下:

材料有:洞洞板一小块,100K电阻一只,我选了2W的,因为电池防打火也需要,不过电池防打火可能500欧就够了;IRL2910开关管一个;开关一个(我用的控送的那个开关);
经过模拟器测试,开关电流只有几十uA,而且测试了一段时间,电流没有振荡。
IRL2910的参数如下:

最开始搞不清管子的各角是啥,还好在网上很容易就找到了IRL2910的说明书。可以过55A 100V,很厉害了吧。JR的开关只过的了15A。
我把电阻和开关管焊在板子上,输入、输出和开关用线连接,开关用了一段舵机线, 把东西装在洞洞板上之后的效果如下:

搞完之后用热熔胶加固一下,然后双面胶粘到飞机上。

这边是输入和开关。

做完之后用加油泵测试了一个2200mah的电池,开关上基本测不出电流,输出那边是5A多,油泵的输入线有点发热,但开关管没温度。
前天到飞场测试了三个起落,期间各种螺距、摆,没什么问题,而且在地址上试过憋舵,也没什么问题。
如果大家有飞700级大机的可以考虑这样搞,我这样搞主要是想不拆头罩飞,一个接收电可以飞6个多起落。、
再次感谢在另外一个帖子中指教的大神。

网友:
这样的开关如果出现电流倒灌的话是防不住的,大电流会通过那个体二极管,导致MOS烧毁

网友:
直接用MOS管 感觉不太安全啊.

网友:
看不懂有什么用

网友:
55a是瞬间的。。。或者说是厂家条件测得的结果。。。
长时间通过电流的能力还是要看内阻的。。。
按P=I^2*R算0.026Ω*15A*15A发热功率有5.8W了,建议加个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