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JR RG831B灯不亮对不上频!!

楼主(2015-10-04):
大盒子小盒子连接好。通电,大小盒子均不亮。通电状态下遥控器找到bind并按下滚轮,提示超时未对频成功。拔下小盒子,通电,这时大盒子闪烁。开控对频失败。请问,是接收坏掉了吗?我看视频里通电后,大小盒子都会闪烁。急急急!

网友:
对频线插了吗?没插线的话不会亮的。

网友:
楼主 请问对频线接上了吗 ?

正确接好后  然后 在遥控器里进入BIND BATT SENS   再按下BIND 就 把接收机通电就可以对上频了

楼主:
最终也是没对上频。怀疑对频线坏掉了。我插上对频线不开控通电,接收上的灯全不闪,不亮。 之前有一个Model是直机的,已经对过频,我把这个Model Type改成固定翼了。先将就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