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小白的问题

楼主(2015-10-04):
15e30e分别是什么?3a3p什么区别??????

网友:
15e是一米左右的电动的   30e是1.2米左右的电动的

网友A:
f3a也是特技机   只不过规定动作比3D优雅   之前有模友说如过f3a是绅士,那3D就是流氓
f3p是室内的特技机   起飞重量500g以内......剩下百度有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a也是特技机   只不过规定动作比3D优雅   之前有模友说如过f3a是绅士,那3D就是流氓
f3p是室内的特技 ...

大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