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们,大胖子混控接法问题

楼主(2015-10-04):
各位老鸟们,大胖子尾翼的两个舵机接到接收机那几个通道?天九控怎么设置?其实就是混控怎么接的问题…

网友A:
V尾的舵机接接收机的2和4通道,也就是升降舵和方向舵。看你是什么飞控,一般飞控里设置了V尾混控,摇控里就不用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尾的舵机接接收机的2和4通道,也就是升降舵和方向舵。看你是什么飞控,一般飞控里设置了V尾混控,摇控里就 ...

谢谢…我现在已经接好了,但现在升降和方向舵动作的时候,舵面方向相同,升降可以理解,但方向不太理解,应该是相反的,调了好久,一直没有把升降和方向调开(要么方向躲面动作相反但升降也是相反的,要么相同的躲面动作…)……怎么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已经接好了,但现在升降和方向舵动作的时候,舵面方向相同,升降可以理解,但方向不太理解, ...

把里面的比例正负调整一下,接升降通道的是升降1,接方向通道的是升降2,相反接方向通道的就是方向1,接升降通道的就是方向2了,通过调整这几个的正负肯定能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已经接好了,但现在升降和方向舵动作的时候,舵面方向相同,升降可以理解,但方向不太理解, ...

不用管摇控,在飞控里调,对了,你是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摇控,在飞控里调,对了,你是什么飞控?

可以不用飞控不?我遥控器的混控调好了…

网友:
不用飞控就在摇控里直接调V尾混控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