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更新冲浪者x8FPV装机里强化改装

楼主(2015-10-04):
如题
一个月前入了一个冲浪者,一开始总是飞不好不是抬头就是低头后来找对重心了还是很好飞的
在这里和和我一样的新手分享下
我用的加高电机架8寸桨,把2200电池塞在机头处,重心刚刚好,好了不扯远了,
进去正题
几天前我tb了一架x8打算FPV载机用
配置如下
冲浪者x8
银燕金属舵机x3塑料舵机x1
郎宇x2216/1250电机
飞腾60a电调(手里剩的)
3s2200  x2
u2s飞控全套
蓝宇六通控(打算换了将就用用)
433还未订购

因为fpv全套设备给)x8 增加了很大的压力所以自己对鸡鸡进行了加强

楼主:
大家一起交流

楼主:
机身内部加强和平尾用的都碳管加强,手里这有这个了

网友A:
碳管太粗了,特别是平尾的,都影响升降舵了,你这么一放相当于一个降舵

网友B:
你加了这些东西,起飞的重量现在有多少了,想多续航和载重建议换载机,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管太粗了,特别是平尾的,都影响升降舵了,你这么一放相当于一个降舵

谢谢指教,先试试看,不行再换小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加了这些东西,起飞的重量现在有多少了,想多续航和载重建议换载机,个人见解

谢谢指教,潜水了一段时间感觉还是冲浪者,先飞飞看,感觉问题不大

楼主:
今天就到这了,电子设备还没到,顺便等胶水干

网友C:
楼主 用什么控啊

网友D:
加强用碳片埋进泡沫里,有条件想完美再用环氧加0.03的布就更好了,这样用碳管粗加工是会对气流有影响的。

网友E:
与楼主不同,机尾我用两条kt机用的加强杠加强,特别轻,效果还不错,楼主机尾这样加强,加上图传也在机尾,估计一个电池压不住重心,冲浪者很容易头轻,建议直接两个电池或者一个500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了,等东西到齐在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用什么控啊

买的到手飞配的,不知道什么鸟,听卖家说是蓝宇的,型号EX6

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与楼主不同,机尾我用两条kt机用的加强杠加强,特别轻,效果还不错,楼主机尾这样加强,加上图传也在机尾, ...

谢谢指教,用的是2块2200并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强用碳片埋进泡沫里,有条件想完美再用环氧加0.03的布就更好了,这样用碳管粗加工是会对气流有影响的。

手头就这些东西了没办法

网友:
舵机改在尾巴上,头至少用5000的电池能压住,这样降落速度会很快,新手不一定能操纵得了,千万别把电池炸了,电池的钱够买个小胖子了。

网友G:
平尾上下表面用5mm碳片加泡沫胶或者502,岗岗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平尾上下表面用5mm碳片加泡沫胶或者502,岗岗地。

多谢指点,先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