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穿不起,穿个雾

楼主(2015-10-04):
冲浪x8,搭配u22飞控(这个真的好用), 5000 3s ,60a天行者,翼酷2216,8寸桨。    头上还有两个摄像机,飞起来很轻松啊。
起飞模式起飞,先带了50的油门(因为抛出去还要2米左右才达到速度启动预制的起飞油门),看着飞机稳稳爬升,切出起飞模式换成增稳,50油门爬升。都50油门了冲浪才能爬稍微快点。

网友A:
高人,5000mah电池放在什么地方?

网友:
和我一样

网友:
也是5000电池,今天双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人,5000mah电池放在什么地方?

头上,我飞机尾巴加了实心波纤杆,所以这样上了5000电池头还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上,我飞机尾巴加了实心波纤杆,所以这样上了5000电池头还轻的

我把舵机后移,5000电池还是有点头轻

楼主:
我也后移的

网友:
其实只装山狗摄影机就可以,又可以录像和当摄像头用,还减轻重量

网友B:
请教下,你的电机加高后,重心在哪里,手抛时候有什么注意吗?我加高后还没飞,想看看你的经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你的电机加高后,重心在哪里,手抛时候有什么注意吗?我加高后还没飞,想看看你的经验。谢谢

重心不变的,因为气动外形没改变,手抛要用力30度扔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gasy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