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鸟讲解

楼主(2015-10-04):
新人  入了K110   单机版本,  回来后用14SG对频, 可以正常飞, 可是感觉没有3D(翻不过来)  不知道怎么开3D呀,  求本版块老鸟讲解下

网友A:
第五通道 设置3D和6轴模式  50以上感度是6轴 50以下是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五通道 设置3D和6轴模式  50以上感度是6轴 50以下是3D

你好 , 你意思是第五通道设置个两段开关, 第一段设置50以上的行程, 第二段设置50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 你意思是第五通道设置个两段开关, 第一段设置50以上的行程, 第二段设置50以下?

是两段开关 不是什么行程是操控模式 3D和6轴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 你意思是第五通道设置个两段开关, 第一段设置50以上的行程, 第二段设置50以下?

第五通道是感度通道 感度可以设置参数 搞个两段开关  IDLE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五通道是感度通道 感度可以设置参数 搞个两段开关  IDLE不变

好的感谢你的解答,  我这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