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一天,收拾了一大一小俩台钻

楼主(2015-10-04):
前不久做点焊机,用手Q钻钻电板盖板的孔里,因为违规操作把手指给钻了一个洞,流了好多血,心想家里没台钻也不方便,钻点东西都要跑厂里蹭也不是个办法.最近一直在看二手台钻, 之前看到一台8成新西湖的Z406B-1小台钻,,因为自已抱不动,要价300没买到,后来不死心去二手市场问了问,很旧的都要六七百.虽然没买成,但学了些对我来讲的新知识,那个钻夹是要看主轴的大小的,同样小台钻有的主轴直径是10mm,有的是12mm,而10mm那种小台钻实际只能装最大钻6mm的钻夹. 而且普遍西湖的牌子就贵很多,MD,看来二手市场找到价格实惠的台钻了. 昨晚一时又兴起,去同城二手网上找,翻了半天,发现刚好当天有人发布卖台钻,查了查型号,看起来还不错,能装13的钻头! ,因昨晚没联系上,今天上午到九点多时才联系了上卖家,于是跑了20公里外去看,到目的地才发现原来卖家是一家收废品的,这个垃圾佬挺识货,知道台钻这东西挂网上能卖出好价,要是当废品卖肯定不值钱,当然我想他收的时候肯定是当废铁收的.MD.看图片,前面的是他发布的,实际我赶过去看也是这个样子.都是锈,台面也伤了不少.

大的台钻牌子是"三潭",某宝没找到对应的,型号是Z516-1A,某宝上倒能找到一堆. 不过这个带十字工作台. 只是台面伤了不少.而且钻夹是13mm的,可能换过.
拿自已带去的万用表量了一下大台钻电机,确定是好的,(这时倒忘了测小台钻的电机,因为本来是奔着大台钻去的)于是和老板砍了砍价,老板说一起出可以便宜一百,当时也很犹豫,价格不便宜,小的三百,大的八百,而且人家是当好用的卖,但想想比起二手市场倒是相对便宜了一些.于是三进三出,想把价格磨下来.但老板太吊了,理都不理,他不卖呀,他说等下午还有人过来看,怎么办,考虑很久,想想,难得碰上,又不想错过,想想就豁出去了.第二次回来时刚好有人送模具过来卖,我发现模具上下两块板很平整,就要求拆了两块铁板加一起,(大约20KG),磨了半天,总算磨了下来.老板终于说,你拆去吧, 因台钻比较大,我的车装不下,我要拆开装.给了钱后就把台钻分解开,装进自已小车里拉了回来. 这一搞回到家就12点了. 填饱肚子后就开始清理,

首先清理的是工作台,工作台做工还不错,翻沙做的,挺厚实,

这些电机和罩子迟点清理,右边是两块模具钢板.

台钻的底座还不错,挺沉的.

立柱与中托板.是不是这种立柱是翻沙模浇柱的,柱里面都是沙.我清理了好多出来,一块一块的.

这里已经清理好的底板和工作台.

电机是380V500W的,1400转,感觉小了点.晚上用变频器试了是OK的.

这里清理完毕的一堆,还没架子,没装起来.机头没拆开.

小钻也清理完了,搞到吃晚饭了.妈的,对这两台真是又爱又恨.不知这一千块花的划不划算. 总结了一下,小台钻看起来单薄,但对付日常要求不高的钻孔足够可以应付,因为小巧,可以直接放桌上,大台钻可以干点重活,现在还没装机,准备抽空把主机头拆了研究一下再说,虽然牌子挺野的,但总体做工还凑和.还有十字工作台,以后再加个平口台钳,更方便.电机不知能不能改接线,接成三角型,这样就可以用220V的变频器驱动了.看来要搞的工作还很大啊. 大家有什么好建议跟我说一下呀!
今天把电机的接法改成三角形了.挺简单的. 图片在五楼.

楼主:
更正,大台钻电机是550W的,我用了400W的变频器试一下,证明电机是OK的. 两块模具钢板上面图片中也能看到,大小和中托板相近,但更大一些,320mm*290mm*14mm,收四毛五一斤.

网友:
      老货用料足

网友:
感觉小台钻有些不值,因最大只能装13的钻夹头,属于小玩玩的台钻,大台钻还行,带十字工作台,这个不错。两块铁板收你4毛5一斤,一点也不贵。总体来讲,楼主不算吃亏,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有些事情还是果断点好。

楼主:
小台钻还好,毕竟是西湖大厂出品,其实也适合一般钻个洞什么. 大的我把它的电机改成了三角形接法.用于普通单相的变频器使用.

楼主:
大的台钻是MT2的,今天花了20元,买了一只B18,但后柄是MT2的1-16mm的夹头,还是带三孔吊装的,夹头后端上有三个螺丝孔. 原来那只是1-13mm的.,但是B16的.不知新的能不能装上.

网友A:
西湖小13只能钻孔。。。全新现在价格也就几百块。。。不过俺朋友有个,只能钻点小孔。。。
那个应该是水泥。。。?!垃圾台钻干不了“重活”所以灌水泥加强立柱?!
大台钻杂牌。。。
拖板是亮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正,大台钻电机是550W的,我用了400W的变频器试一下,证明电机是OK的. 两块模具钢板上面图片中也能看到,大小 ...

用变频器后可以接220V家用电吗?电机可是380V的?电路小白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变频器后可以接220V家用电吗?电机可是380V的?电路小白一个

可以的,改接线后就是220V三相,刚好单相变频器出来的就是220三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湖小13只能钻孔。。。全新现在价格也就几百块。。。不过俺朋友有个,只能钻点小孔。。。
那个应该是水泥 ...

西湖的小13一般用用也够,精度就别想了,全新的也要大几百,相比其它同级别的价格足足贵一半多.
那个是铸铁沙,确认过了不是水泥,用水泥灌立柱增加份量固然不错,但也不想折腾,虽然牌子有点野,做工比较糙,但用料还算公道.份量也不小.
我还特别做了一个小架子,结果高度没算好,滑轮的高度没算进去,做高了十五公分.不过现在高度干活也不算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改接线后就是220V三相,刚好单相变频器出来的就是220三相

谢谢!那直接买个工业小铣床的3相电机转220V接变频器当主轴,岂不是很实惠!不过声音可能大了点,现在在考虑用工业三相电机,还是86高扭矩步进或86伺服电机当主轴动力!主要在家里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直接买个工业小铣床的3相电机转220V接变频器当主轴,岂不是很实惠!不过声音可能大了点,现在在 ...

主轴?那怎么用86步进呢,速度差老远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西湖的小13一般用用也够,精度就别想了,全新的也要大几百,相比其它同级别的价格足足贵一半多.
那个是铸 ...

。。。想找个拖板很久了都没合适的。。。伤不起。。。

网友:
通过图片鉴定为2台垃圾台钻,没有折腾的价值
主要是粗制滥造,松松垮垮,电动机一看就没劲!500瓦的功率应该300瓦左右
这个钻木头还可以,搞铁的话,不把孔钻编,钻斜,就烧高香了

楼主:
谢谢指点,有些东西不是看图片就断定的.价格摆在那里了.这个以前就是钻铁的,当然一分价一分货.就算当缴学费吧.我厂里的金丰的确做工很好,相比之下,我收的这两台的确是垃圾.
近日又收了一台攻丝机,不知什么牌子,200块钱,头盖和皮带罩没有.钻夹,电机其他都完整,也是550W的铜线电机,我也改成三角型接法了.就是压板上车的时候给弄丢了.

份量很重,做工一般.

电机的风扇我拆了,后面端盖撞了一下扁了,里面没事.

夹头拿了下来,压板弄丢了.

这个部位好像少了什么,用铁丝系着弹簧.

电机铭牌,铜线的.
最近迷着收这些破烂来折腾了.

网友(2019-03-24):
我也是的,’最近老想搞点旧货折腾

网友:
这个论坛的人有事无事都想办法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