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4天 APM从不能起飞 到定高 定钉子 分享一些经验

楼主(2015-10-04):
新入魔5天,指收到第一个apm2.8 m8n的包裹至今
组装看了bb看的视频和各位大神的帖子,倒是没有遇到太大困难。但是电烙铁倒是积累了点经验:
分享点1:不要买便宜货电烙铁......我买了个标称60W的80块包邮的货。。。结果是核心板上比较粗的电源线用锡量比较大的时候根本无法液化大量的锡。。。。焊成了狗啃的。。。
分享点2:自己组装的确难度很大,不过现在有大量的视频和教程,其实难度已经大大降低了。
分享点3:难不难 更多在于自己而不是别人

昨天晚上还在纠结不能起飞,甚至拆除了gps,用内置罗盘都无法起飞。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7021390

试了各种方法,最终发现其中一个轴输出低导致的自旋和侧翻。对调了电机,重新焊了香蕉头(焊锡实在不靠谱,国庆物流不给力,实在憋不住了 用煤气灶焊了。。。。)
最终确定了是其中一个电调的问题,重置参数以后。起飞OK。。。。那一刻的成就感 爆棚。

今天下午搞定了定高模式 gps定位订钉子(偏移范围略大 估计有2mX 2m X1m(高))回来贴了海绵进apm 忽高忽低得到了解决。

下午收到了席梦思 也装机了,然后妥妥的开始下雨了。。。。模型

下一步方向准备研究数传、图传、osd,有这些就想做自动飞行了。总体来说apm还是比较有趣的。可以做的很多

网友:
好像僵尸飞机、、

网友A:
不错不错,我的APM也在路上了,准备替换F550的QQ飞控,不过我可能没有LZ那么顺利,没有那么多时间仔细研究,先只有按教程一步一步来了,纠结的是APM那么多模式怎么记得住怎么转换呢?遥控设置也是问题。

网友B:
用焊台 用了就拿不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焊台 用了就拿不下手了

没错,调温焊台谁用谁知道好用

网友C:
正准备装Apm,lz给个QQ或微信号有不懂的好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我的APM也在路上了,准备替换F550的QQ飞控,不过我可能没有LZ那么顺利,没有那么多时间仔细研究 ...

apm还是很有趣的 QQ我没用过,不过估计。。。听无脑的。
有困难 起飞的那一刻才有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还是很有趣的 QQ我没用过,不过估计。。。听无脑的。
有困难 起飞的那一刻才有意思

我的APM成功解锁了,也有怠速了,可是轻轻一推油门转速就急剧升高,是突然加速不是缓慢加速,挺吓人的,至今没搞懂,油门行程校了的,遥控器也换了也一样,是不是飞控哪项参数的问题。。

网友:
定高时的忽高忽低是放的多大,多厚的的海棉?我的也放了,但是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我的APM也在路上了,准备替换F550的QQ飞控,不过我可能没有LZ那么顺利,没有那么多时间仔细研究 ...

看见泡泡老师的视频

网友C:
飞机基本稳定了,用定高起飞安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