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电调的刹车功能

楼主(2015-10-04):
DEO开启后,在油门减小时,电调将主动制动,迅
速降低电机转速,以获得更好的油门线性,因此可
极大提升多旋翼飞行器的姿态和航向稳定性,同时
具备更高的驱动效率,有效降低电调的工作温度。

说明书上这么写的,有道理吗

网友:
跟开车一样,松开油门轻踩刹车,降低车速,这样更好控制和行驶更平缓,是这个道理吗?
反正我是开启DEO了。

网友A:
乐天也能有刹车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乐天也能有刹车功能?

只有新出的15A小电调有这功能,跟FOC还不是一回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吗。。。。。。。。。。。。。

大僵和银燕的FOC电调不就是类似这样的功能嘛

网友A:
1.乐天不是号称专为多轴设计,取消了这些功能吗(如刹车,低电压保护等)?
2.电调刹车从能量守恒讲,只能将螺旋桨动能转换为内能,也就是电调会发热,是不是?

网友(2016-06-14):
引用 网友A:
1.乐天不是号称专为多轴设计,取消了这些功能吗(如刹车,低电压保护等)?
2.电调刹车从能量守恒讲,只能 ...

1.多轴开了刹车的确对姿态控制能力提升很多。
2.无刷电机是一个很好的发电机,只要电路处理好,动能是能转换成电能进行回收的(有些电调是支持的,但是值不值得回收就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