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塞纳斯1.8设置襟翼和副翼的方法求问

楼主(2015-10-05):
我好多年前买了加1.8翼展的塞纳斯, 各种原因,还丢在家里,其中有一个已知没有搞明白的事,就是,1.8的襟翼和副翼如何单独或者设置联动。

最近找了服他爸FF9说明书,看了固定这块说明,其中一小节说明了副翼跟襟翼的联动,但是1.8的塞纳斯不一样,独立襟翼和独立副翼,使用4个舵机

其中如果按说明书上说明1通和6通 各连一个舵机,可以实现副翼和襟翼互相切换。设置对应的程序就行,但是我目前多出来两个舵机改如何设置呢?

难道我4个舵机,一对并联一组,让襟翼也变为副翼?然后襟翼和副翼设置联动按钮,飞机起飞的时候变为襟翼,空中变回副翼?

是否可以单独设置,用一个开关设置为襟翼,要用的时候用FF9中间其中一个旋钮控制襟翼大小,增加阻力,减少滑行距离?

希望有经验的同学能教教我设置好,非常感谢咯。

网友:
用y线连两个襟翼舵机,单独一个通道,就好了,襟翼舵机一个正向一个反向。

网友:
可以用y线连两个襟翼舵机,单独设置一个通道,旋钮控制襟翼打开角度的大小,用于起飞或降落时增加升力。

网友:
注意,襟翼舵机摇臂要同方向,

楼主:
非常感谢,大致我明白如何设置了,等回去在研究研究。如果通过襟翼和升降舵联动,我估计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