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大神〗 八轴飞行器 飞行1小时

楼主(2015-10-05):
我们社团想自组个八轴,只要求飞行时间不能小于一小时,价格便宜点就行,
求大神给个配置

网友:
楼主我只给你两个字     呵呵

网友A:
据我所知,便宜不了,因为追求高效率,都是大桨(15寸以上),相应配大电机,自制轻质碳架,好电池(C数不用大,但储能密度要大)

网友:
我可以组装飞一天的

网友:
一小时……还是洗洗睡吧

网友:
上40AH的电池也许可以~前提是飞机还要够轻

网友:
楼主还是去买个氢气球吧,那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便宜不了,因为追求高效率,都是大桨(15寸以上),相应配大电机,自制轻质碳架,好电池(C数不 ...

2万左右  是可以的

网友:
复合材料一体机架 18寸以上的大桨,超轻负载,低容量高密度电池  有实现的可能性,太难,如果过分强求时间,最终你的结局是 除了飞,你什么都干不了,因为无法挂任何负载

网友:
好个天真的小家伙

网友B:
我只八轴算是豪华设备了用的TM电机双子星飞控    就一个飞机没电池没相机云台就2万多了.....挂2块12000电池空机也才飞12分钟........你的想法太过天真....你给别人十万未必能搞出个1小时航时   4轴轻松可以办到

网友C:
飞机上面加个氦气球试试看,应该能达到要求,只是有风的天气不能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只八轴算是豪华设备了用的TM电机双子星飞控    就一个飞机没电池没相机云台就2万多了.....挂2块12000电池 ...

同意,8轴的效率,就呵呵了,以目前的电机和电池来说可能8轴是做不到的,四轴却是可以轻松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8轴的效率,就呵呵了,以目前的电机和电池来说可能8轴是做不到的,四轴却是可以轻松达到

网友:
机架足够轻,动力足够强,电池足够大,费用还要低,不太可能

网友:
简单,电线一根直连电源,飞一年都可以

网友C:
在一些假设成立的情况下的确可以。

网友C:
假设1:T motor、格氏没有虚标参数
假设2:楼主只挂gopro
那么,如果用T motor 4004+14寸桨+格氏6s16000mah,则8轴总重量:(52+20)*8(电机和电调)+300(gopro+云台)+200(飞控等)+1915(格氏6s16000mah)+1000(机架等)+9(凑整数)=4000g,耗电流13.6A。足够飞一个小时零十分钟。当然,在实际情况下,飞行器要抗风、完成动作,所以不会这么久,但也够用了。

网友C:
我对抗风与完成动作的耗电量没什么研究,可能这两项的耗电比较大。

网友C:
而且第一个假设很可能不成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而且第一个假设很可能不成立。

就算没虚标,效率100%,也还要考虑电池不能过放,可用容量没那么多

网友C:
用电线,或者气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设1:T motor、格氏没有虚标参数
假设2:楼主只挂gopro
那么,如果用T motor 4004+14寸桨+格氏6s16000m ...

然而是不成立的,8轴之间相互会影响,总效率就降低10%是很正常的,此配置能飞50分钟就不错了,可能使用高压电池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设1:T motor、格氏没有虚标参数
假设2:楼主只挂gopro
那么,如果用T motor 4004+14寸桨+格氏6s16000m ...

假设1失败。。。

网友:
假设1本来就难以成立。至于"干扰"问题,1000g的机架使可以很大的。

网友:
假设1本来就难以成立。至于"干扰"问题,1000g的机架是可以很大的。

网友(2015-11-24):
引用 网友B:
我只八轴算是豪华设备了用的TM电机双子星飞控    就一个飞机没电池没相机云台就2万多了.....挂2块12000电池 ...

你好 能不能推荐一套六轴和四轴,飞行时间较长可以挂微单的配置?谢谢 四轴六轴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8轴的效率,就呵呵了,以目前的电机和电池来说可能8轴是做不到的,四轴却是可以轻松达到

你好 能不能推荐一套六轴和四轴,飞行时间较长可以挂微单的配置?谢谢 四轴六轴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