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雀首飞即宣告失利

楼主(2015-10-05):
首先我昨天进行的首飞 按说明书操作的 结果是起飞稍快就直接向前扑倒 …… 有视频            http://pan.baidu.com/s/1i31xdlF                                                                  其次 飞起来之后 第一次飞起来 前后左右一会一变 电机无法停止我多买了一块电池 这块电池充不上电 遥控器图传就跟傻鸡吧似的老耷拉着 遥控器买的充电电池也充不上电 说明说也没说 右边的R是录像 摄像头无法动弹 这就是我的曼塔朱雀 摄像头 http://pan.baidu.com/s/1bnqdVzx

网友:
怎么都有问题啊,点背啊。

楼主:
都不想要了

楼主:
http://www.tudou.com/v/11Y_o_6exVM/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http://www.tudou.com/v/IEFIvnYYFsA/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两段视频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新手啊,我的用着还不错啊。
通电前最好把云台扶正,我看你的视频云台左右不正啊。
起飞的话跟地平不平有关系,跟地磁校准和GPS都有关系。
云台要在录视频或者拍照时才能上下动,在中间是不会动的。
这个飞机有教程在优酷上你可以看看。
另外如果你是新手,开始的时候最好不要在公园之类的人多的地方飞。

网友A:
没怎么注意这个机机的价格  只是看到楼上的这些说法   你还是入僵算了

网友:
或者零度

楼主:
昨天又炸机撞树了…… 哈哈 损失一个电机 我擦

网友:
用手机拍大象鼻子的妹妹腿比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注意这个机机的价格  只是看到楼上的这些说法   你还是入僵算了

北 京限飞 好羡慕外地摩友啊 北 京摩友基本告别大奖和零度了

楼主:
昨天修好了炸机后的电调和电机 只想说朱雀的电调也是山寨的 跟原厂的差距很大 总之是毫无售后很山寨的一款

网友:
?from=s1.8-1-1.2

网友:
看看是不是自检的问题

网友B(2015-12-03):
新手找块空旷的地飞比较靠谱

楼主(2016-07-09):
引用 网友B:
新手找块空旷的地飞比较靠谱

老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