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

楼主(2015-10-05):
我的舵机是S1102 陀螺仪是蓝K8.现在飞机对频完毕不动控的情况下.副翼舵机会往一边跑憋舵.不是往左憋舵就是往右憋舵.控都没有动.这和干扰有关吗?

网友:
不是 应该是陀螺仪设置的问题  或者你接线有问题

网友A:
K8连接电脑重复更新一下设置

楼主:
接线没有问题.................都是正确的.这个憋舵问题是偶尔发生  有次飞行中发生差点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连接电脑重复更新一下设置

哥们我的K8都是正确设置的啊.....那个憋舵问题就是偶尔发生...是不是K8的晶振问题?

网友A:
你就更新一下吧,保证USB线连接良好。K8就是这鸟样,连接不良、炸过,都会出现,乱来的现象。
最好都要重新更新一下,重新查一下信号线,你用SBUS连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更新一下吧,保证USB线连接良好。K8就是这鸟样,连接不良、炸过,都会出现,乱来的现象。
最好都要重 ...

是啊  我怀疑晶振坏了 我的线都是新换的线.不行买黄8去

网友B:
换陀螺仪吧。我也遇到过。

网友:
舵机可能坏了一个,你调换一下舵机试试。

网友:
暂时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C:
先接个新舵机排除一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跟我一樣的問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
可能是kbar坏了,或者是遥控坏了
推荐换vbar吧 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陀螺仪吧。我也遇到过。

还是大神正解.我的新陀螺仪已经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