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好盈电调与14SG的设置问题 有点迷糊

楼主(2015-10-05):
昨天看了好盈铂金50A的说明书 我按照说明书上的内容开启了定速存储模式 并且把NORMAL自己IDELUP1 2 3分别设置成了如图所示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在IDELUP1 2 3的飞行模式下 我把油门分别设置成了65 75 85  为何我在试机转速的时候感觉这三个油门定速的转速都一样呢 是不是在标定环节出了问题?应如何解决

网友A:
校准油门行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油门行程了吗

校准过了。我只是耳朵听起来感觉三个转速一样而已 请问下标定是不是就是等启动11秒之后电调就自动保存最大转速了?

网友A:
精灵模式是带有11秒的缓启动,我用铂金50A飞450.悬停值是58.id170,其他id2,id3我认为没有必要去设定。你试试看了,或者再按说明书上走一遍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模式是带有11秒的缓启动,我用铂金50A飞450.悬停值是58.id170,其他id2,id3我认为没有必要去设定。你 ...

感谢兄台。还是定速存储方便一点我感觉

网友B:
刚设置成定速存储模式后,第一次起飞前要先标定转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设置成定速存储模式后,第一次起飞前要先标定转速的。

就是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标定转速 大神求解 拜托!!

网友:
我记得设定完存储后,先用普通模式标定,油门50,进入标定的时候你听声音能知道,等待11秒后标定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