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穿越续航问题,请各位大神进来指点一二,发挥分享精神,小弟谢谢了!

楼主(2015-10-05):
先报配置,全碳qav250机架,杂牌1806,5030乾丰浆,杂牌12A电调,cc3d,22003s电池,悬停只能6分半,设置3。6报警!什么设备都没有上,空机起飞。这个时间也太坑了。麻烦大神指导一下,有什么优化空间。

网友A:
你看大多数人一镜到底的视频,基本上就是3分钟左右,正好一首歌的时间,穿越比的不是续航,主要是刺激,所以达到这个时间也就行了

网友:
玩的是穿越,不是悬停。穿复杂地形10分钟试试

网友:
差不多,穿越机玩的是机动,悬停时间无意义,一般暴力飞机动时间只有2-3分钟。 多买几块电池就行了

网友:
楼主和我差不多,我玻纤机架,其他一样,也六分左右

楼主:
但我看到有很多朋友,穿越也能悬停10分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大多数人一镜到底的视频,基本上就是3分钟左右,正好一首歌的时间,穿越比的不是续航,主要是刺激,所 ...

我主要理解不了,我这个怎么这么短。有很多穿越也能12分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主要理解不了,我这个怎么这么短。有很多穿越也能12分钟。

我刚开始练习时用过格式3S 2200 25C电池,设定电压3.6V报警,最多也就10多分钟,标准是8 9分钟,这是报警后又飞一小会儿再降落的时间,但当时是用全自稳慢慢飞,以后飞着飞着越来越快也就6分钟了,但电池太重,机动性差,炸机还狠就主用格式3S 1300 25C电池了,现在手动飞行也就3分多钟就降落了。这是用的格式电池,要是其它电芯稍差一点儿的电池时间还能短一点儿,所以你这个时间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理解不了,我这个怎么这么短。有很多穿越也能12分钟。

别人是用视频编辑软件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开始练习时用过格式3S 2200 25C电池,设定电压3.6V报警,最多也就10多分钟,标准是8 9分钟,这是报警 ...

所以,看你这还是有10分钟,我觉得格式电池固然好,但这差距太大。

网友:
6分钟正常了

网友:
没带FPV的话6分钟略短。一般空机都能达到10-13分钟左右。如果空机只有6分钟,那上了FPV岂不只有3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