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k120终于可以飞了,尾电机不用买原装的了……

楼主(2015-10-05):
1个月前刚新出传力k120脑子一热就买了……但一开箱在客厅试了一下,在地上转了几圈前航机和尾电机都烧了……那时我还以为主板也一起烧了……后来看见传力售后可以换舵机……马上联系过几天就真换回来了,但是唯一一点就是,主板、主电机和尾电机都要钱,还是比较贵……航机回来后换上去可以用,但尾电机不行,立马想在某宝买个原装的回来,突然给我看见有一个k120和v931适合用的8520尾电机还只是要12块一个价格很适合……立马买了两个试试……今天刚刚装好……我觉得比原装要好很多,温度没原装高……如果其它配件都出副厂……k120也是不错的一架小鸡鸡……还有本人在客厅已炸了一次机,位置不够,还好只是扫了大齿……

楼主:
副厂的8520尾电机是有四个孔散热的

网友:
电机应该都是电机厂代工的吧,到厂家那价格就翻翻了。不过其它有些对精度要求很高的零件最好还是原厂

网友A:
你舵机也應該要換9251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舵机也應該要換9251才对,

9251大了点

网友:
想省錢的,買9251來裝就曉得可以用的, 稍微修一下,

楼主:
嗯……舵机到时肯定不会买原装的了,太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舵机到时肯定不会买原装的了,太贵

请问K120碳纤尾管的直径是多少MM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副厂的8520尾电机是有四个孔散热的

用1s还是2s电压的?正转还是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1s还是2s电压的?正转还是反转?

没用的, 若不加装"完美解决XK K120容易用坏8520尾电机的加装套件"
一定都是没几次就坏掉尾电机的, 誰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