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悬停向后飘

楼主(2015-10-05):
亚拓450l飞机,k8陀螺仪软件中十字盘水平问题都调好了,飞机的重心问题也没有,开空接电后在地面十字盘是水平的,悬停时自动向后飘,降落后在地面上十字盘就是向后倾斜的,和在地面自检后的不一样!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坐等高手

网友A:
遥控微调了不?K8程序里行程校正对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微调了不?K8程序里行程校正对了么

调试的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微调了不?K8程序里行程校正对了么

软件里个个行程都是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微调了不?K8程序里行程校正对了么

飞机自身的重心问题已经调的很好了

网友:
和你一样的问题至今没解决.都是自己手动修正

网友:
陀螺问题,换一个吧ebarv2

网友:
我也有这种问题,我的解决方案是每次直升机上电前将遥控器向前的舵量微调清零,上电自检后将向前舵量微调增加一次解决!
注意没次起飞都要循环这个过程。

网友:
试试把升降舵机拉杆球头加高四圈,如果往前飘就知道怎么弄了。好用上来说说。往哪个方向飘就加高那个方向球头扣

网友:
静态调机要配合飞起来调整,特别是精度不是很高的飞机。

网友:
  這問題,引發的原因有很多種,

我記得以前買華科爾的直升機,就有過這樣的事發生,我曾拍了視頻貼上來.........

如果你肯定你調機沒錯的話,那肯定是電子方面的問題了,

樓上的都是好建意,可以的話,換一個陀螺儀吧

网友:
  我有個想法,

你拔了馬達線,放在地上,推油門,推高過 50% ,反反復復的,

看看那十字盤會不會向後斜,

网友:
不飘请飞DJI  保证不飘

网友:
对了,如果是最大与最小螺距十字盘水平,而是像上面说的那样是中间螺距的问题,建议不要看中间螺距十字盘水平不水平,要按照实际飞行的感觉调循环螺距就可以一次解决问题!

网友B:
悬停的油门点震动过大,导致陀螺出现错误修正,建议把所有桨拆了,在地面上通电,每一个油门点的震动情况都了解清楚,然后排震,确保每个油门点的震动都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停的油门点震动过大,导致陀螺出现错误修正,建议把所有桨拆了,在地面上通电,每一个油门点的震动情况都 ...

震动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震动不大

每个油门点都震过了吗,每个点都观察了陀螺的情况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油门点都震过了吗,每个点都观察了陀螺的情况了吗?

哪个点都没事,就是起飞后十字盘向后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油门点都震过了吗,每个点都观察了陀螺的情况了吗?

一开始以为是软件里微调的原因,可是关了也那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个点都没事,就是起飞后十字盘向后倾斜

K8吗?把日志打出来看看,我估计是震动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吗?把日志打出来看看,我估计是震动过大

震动大的话,导致三个舵机一起修正,也就是抖舵,不可能只是螺距舵机做出修正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震动大的话,导致三个舵机一起修正,也就是抖舵,不可能只是螺距舵机做出修正啊!

震动大的话,任何可能都会发生,不仅仅是抖舵,你打日志出来看看,我觉得是震动大,因为我就遇到过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大的话,任何可能都会发生,不仅仅是抖舵,你打日志出来看看,我觉得是震动大,因为我就遇到过这个情 ...

什么是日志

网友:
没有任何一架飞机调好,在没有飞控或者GPS的情况下,起飞之后能保持原地悬停的,直升机就是一直在修正,停不下来的修正!

网友C:
楼主握爪!我是自动向前倾斜 不过有时候又不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握爪!我是自动向前倾斜 不过有时候又不出现这个情况!

真晕

网友C:
你是必定出现这个情况吗?

网友D:
K8调十字盘水平修正项里面的时候点击博士帽,里面有高低螺距修正,你的是不是低螺距十字盘是水平的,到了高螺距的时候就不平了,你试试看看,希望能帮到你,如果用K8陀螺仪是振动大的飞机整个会向右倾斜,只是K8的特点,你的不是震动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K8调十字盘水平修正项里面的时候点击博士帽,里面有高低螺距修正,你的是不是低螺距十字盘是水平的,到了高 ...

谢谢了!中午试一下!

网友E:
K8问题,没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必定出现这个情况吗?

嗯!

楼主:
引用 网友E:
K8问题,没救!

有个旧的刚刚出了

网友F:
大小桨全拆

把鸡鸡捏手里   油门从低到高慢慢试

如果0-100过程中  遇到麻手   那就是震动。

不介意的话  直接改成震旦还是不错的。直接送个M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小桨全拆

把鸡鸡捏手里   油门从低到高慢慢试

这个麻手的问题没有,电机新换的,震动很小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小桨全拆

把鸡鸡捏手里   油门从低到高慢慢试

震旦是什么?_?

网友:
震蛋   MM的最爱!!!!

网友:
我亲看看见   泰世的V8    别人飞450(应该有数十个起落了)   。
当天前几个起落O得很。   后面就不行了。鸡鸡自己飘!!!!!

直接换尾管、换传动轴、换对转齿。。。。。

之后碰到。。。。。。答曰:背时,对转轴承坏了1颗!!!!!!!!!!!!!!!!!!!!!!!!!!!!

灭哈哈!!!!!!!   阴性的问题,没那么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