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 V尾飞机 加前轮 不能转向

楼主(2015-10-05):
用Y线接到前轮转向, 打方向 和升降  前轮都会更着动,纠结啊,用天7 7通接收机 开了V尾混控  自定义通道就不能用  是不是 用V尾混控  就不能加前轮转向。。老鸟们 高手们 帮帮忙 。

网友A:
有那种反转向的线买,我之前也是这情况

网友:
有种方法,就是v尾只做升降用,方向只控制前轮转向,空中转向只需要副翼就可以了,何必纠结再搞个方向舵呢!

网友B:
转向用反向舵机 搞定了

楼主:
是有两种方法,第一种 不要前轮转向,第二种,要前轮转向 V尾方向舵就不用,直接副翼空中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种反转向的线买,我之前也是这情况

那个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向用反向舵机 搞定了

已经试过,转向方向对  打方向  和 升降舵  前轮会跟着转。因为开了V尾混控。 已经搞出来了。既不妨碍升降 方向舵,前轮能独立转向。

网友C:
我直接将前轮转向接到副翼通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将前轮转向接到副翼通道上

副翼是用Y 线连。。 不好练转向。。我的转向插6通道。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