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utaba t14sg 飞多旋翼,如何实现14个通道?

楼主(2015-10-05):
用futaba t14sg 飞多旋翼,如何实现14个通道?  接收机上只有8个通道,如何实现更多的通道,还需要接什么,谢谢各位

网友A:
14SG很好,两个7008接收机组合在一起,14通

网友B:
简单说就是接收机串联,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就是接收机串联,看说明书

玩多旋翼的话,超过8通道的话,必须要用两个接收机才能,使用更多通道吗,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SG很好,两个7008接收机组合在一起,14通

玩多旋翼的话,超过8通道的话,必须要用两个接收机才能,使用更多通道吗,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玩多旋翼的话,超过8通道的话,必须要用两个接收机才能,使用更多通道吗,非常感谢

看你的机器,实际上8通道足以。14SG说明书上有,在网上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机器,实际上8通道足以。14SG说明书上有,在网上找找看!

我的四旋翼,8通道不够用,得9通道才行。。。说明书上我看到了,请问,除了这个方法,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C:
7008前七个走sbus 后七个走其余的1到七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08前七个走sbus 后七个走其余的1到七接口

要用到两个接收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用到两个接收机吗?

不用两个      一个7008就可以   说明书上有 第三还是第四个模式 你看看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D:
不用两个接收机,楼上的是正解,第一个sbus8通道,后面的7个单插 9-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两个      一个7008就可以   说明书上有 第三还是第四个模式 你看看

对不起哈,还是没明白如何接线,除了必须的4个通道外,我还需要用5个通道,一共9个通道,9根线,插口就不够,怎么接线呢,新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两个接收机,楼上的是正解,第一个sbus8通道,后面的7个单插 9-14

不好意思哈,还没明白,大哥,我需要用5个辅助通道,一共9根线,我该怎么接线呢,插口就不够啊,我是新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08前七个走sbus 后七个走其余的1到七接口

是不是还需要接其他什么东西呢,只要一个接收机就可以实现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还需要接其他什么东西呢,只要一个接收机就可以实现吗

先把7008调到模式3还是模式4    7008第八通道是sbus输出  可以输出原来的1到八通道                                 之后另外六个通道接在原来的一到六通道                                                           就可以组成十四个                                认真看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7008调到模式3还是模式4    7008第八通道是sbus输出  可以输出原来的1到八通道                      ...

嗯嗯,好的,非常感谢,那接收机上S.BUS那根线是要接在飞控上吗,这样是不是得飞控支持S.BUS功能才行呢,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好的,非常感谢,那接收机上S.BUS那根线是要接在飞控上吗,这样是不是得飞控支持S.BUS功能才行呢, ...

对 要支持sbus  sbus从接收机第八通道出来接飞控就好了    你用什么飞控?

网友D:
现在主流飞控都支持sbus,sbus是单线链接,只需要一根线就可以完成8个通道的控制,然后接收机不是就多出来7个通道了吗,这7个通道就是给你多余的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 要支持sbus  sbus从接收机第八通道出来接飞控就好了    你用什么飞控?

恩恩,明白啦,多谢大哥,我用零度S4V2,这个好像不支持S.BUS,没有S.BUS接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主流飞控都支持sbus,sbus是单线链接,只需要一根线就可以完成8个通道的控制,然后接收机不是就多出来7 ...

恩恩,明白了,多谢大哥,我的零度S4V2好像不支持S.BUS

网友:
大疆飞控X2端口就是接SBUS的,零度没用过,但是这么大品牌不至于不支持吧,再好好看看飞控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C:
7008前七个走sbus 后七个走其余的1到七接口

T8FG遥控的6208可以1-8接SBUS,然后其余通道接普通舵机通道吗?还有T8FG可以用7008接收吗?刚买,不懂这个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