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动平衡问题

楼主(2015-10-05):
请各位大神认真看我描述,然后给点建议。固定翼的螺旋桨动平衡不好,油门推到某个点的时候振动非常大。我的几架3D机不严重,但新组的固定翼竞速机就太严重了,油门摇杆推到50%,有一小格的刻度范围都在振动,低于或高于这一格就不振了,大家怎么解决的?请大神说说。补充:螺旋桨我已经用平衡器+涂胶水的方法最大限度配平了。振动问题出在桨,马达,桨夹精度上,除了换设备,在有限的条件下模友们是怎么解决的,我指的是没有什么高端仪器的情况下

网友:
电机动平衡不行或者电机轴承坏了,后者可以用听声音的方法判断。前提是浆做了平衡了。

网友:
共振问题吧

楼主:
是的,怎么解决

网友A:
看看电机安装是不是松动,螺旋桨安装是不是不紧,桨是否不平衡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机安装是不是松动,螺旋桨安装是不是不紧,桨是否不平衡等

你说的问题都没有,桨我已经最大限度调平了

网友:
共振的话,就改变机体的固有频率看看,从机架着手看看

网友B:
从电机座,电机,浆,一步步的排除,或者换个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电机座,电机,浆,一步步的排除,或者换个电机试试

感谢模友的回答,不过你没看我描述的问题吧,我意思不换设备有没有办法解决,如果能换的话我想把所有的都换了

网友C:
你不能别停留在那个范围.那个范围很小的 .我以前飞竞速机就遇到过.油门已过去震动就很小了.如果越来越大 就是没平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能别停留在那个范围.那个范围很小的 .我以前飞竞速机就遇到过.油门已过去震动就很小了.如果越来越大 就 ...

是的,我只想尽可能的把这个范围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