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服了 t8fg简单求解

楼主(2015-10-05):
没用过t8 哪位好心的模型友教教我怎么设置三角翼混控 我要飞kt板机
弄了好久 弄不懂了 我在线等 好心人加我qq 998981 教教我 小弟这里万分感激 24小时等待广大魔友 前来指导

网友:
在prog mix里面,好像是这样写的,设置两组混控,一组副翼升降,一组升降副翼

网友:
注意看清组号,主从两个舵机混控,link选项看情况打开,我之前不开的,打开的作用就是微调的时候同时起作用,不开就两个舵机分别微调

网友:
另外数值正负要根据舵机实际情况调整,同时反向就换线

网友:
另外希望你研究通了可以和大家分享,毕竟第一次用的人根本就不会设置,很多功能需要摸索,中文说明书也只是翻译了最基础的功能

网友A:
lnk——model type——wing type:flying wing 2AIL(英文版说明书P61-62)
之后设置通道正反向就行了。
舵机插1和6通道。

网友:
请参照楼上。

楼主:
谢谢各位亲爱的魔友 还是这里温馨 我在qq群里 平时都号称感受 关键时刻没人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lnk——model type——wing type:flying wing 2AIL(英文版说明书P61-62)
之后设置通道正反向就行了。
...

舵机必须插1和6吗? 插1 2不对吗

网友:
富他爸飞板机!这就是杀鸡用牛刀!

楼主:
现在升降舵是对了 就是 副翼是反的怎么也调不出来了 1 6通道调换也不行 谁用qq教教我

网友:
搜不到你Q

网友:
1,6通道同时调反向,不行的话调回来,然后舵机换插一下,肯定有一种是对的

网友:
前提是按6楼的做

网友:
帮你这个右手油门的顶一下你还有其他飞机吗?

网友B:
飞个KT机 还买英文控. 很嗨皮是吗?大把中文控 咋不考虑?别告诉我你听说国产控失控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个KT机 还买英文控. 很嗨皮是吗?大把中文控 咋不考虑?别告诉我你听说国产控失控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必须插1和6吗? 插1 2不对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