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陀螺仪三色单线应插JR900S接收机哪几个通道

楼主(2015-10-05):
如题,搞了好多天,都没有将斜盘三舵机动作调对,不知是不是插错接收机通道,恳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油门、副翼、升降、尾舵。感度、陀螺。你是有副翼吗,还用PCM呢要是插口没错,就是控设置问题了,说明书上应该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副翼、升降、尾舵。感度、陀螺。你是有副翼吗,还用PCM呢要是插口没错,就是控设置问题了, ...

谢谢兄弟的指点!关键就是要先正确红色、棕色这两条线应该插AUX1、AUX2、AUX3、AUX4哪个通道,然后才能判断是否遥控器设置的问题!

楼主:
我是用MB三轴陀螺仪!

网友A:
你这是飞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飞什么呢?

泰世X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飞什么呢?

泰世X5直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