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450L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5-10-05):
1.舵机臂水平安装,通电、在K8软件里面调试,在80-100的时候,螺距要22+度。怎么也调不到11-14度。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在十字盘水平的时候要把螺距先调到0度?
2.尾舵打一点就顶到底了,左右都是。行程调到10%还是会顶到底。
3.我用的是华科尔RX1002接收,天线好长,请教大家把接收装在哪里?天线怎么布置合理?
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1. 舵臂調入一或二個孔.
2. 尾舵一般用最內一二個孔.
3. 不干擾機械部份便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舵臂調入一或二個孔.
2. 尾舵一般用最內一二個孔.
3. 不干擾機械部份便何.

谢谢回复,现在是这样的
1.我放在第三个孔,通过遥控器的螺距L、M、H点去调好了
这样有问题吗?
2.我的是圆的,是不是得换个孔?

网友A:
1. K bar 设定中绿色范围内便可。
2. 圆的也是用再内那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K bar 设定中绿色范围内便可。
2. 圆的也是用再内那个孔。

谢谢!

网友B:
按说明书装旋翼头拉杆啊,长度什么都标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现在是这样的
1.我放在第三个孔,通过遥控器的螺距L、M、H点去调好了
这样有问题吗?

450l的舵机拉杆总长调成40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说明书装旋翼头拉杆啊,长度什么都标出来了

买的二手,没有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l的舵机拉杆总长调成40mm左右

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拉杆总长具体多少要看k8调试要求做进一步改进,新手都敢直接买二手的,买回来好的坏的你也分不清,你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杆总长具体多少要看k8调试要求做进一步改进,新手都敢直接买二手的,买回来好的坏的你也分不清,你真厉 ...

嗯啊 早知道就买全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