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D02S自旋优化

楼主(2015-10-05):
各位大侠,请问120D02S如何自旋优化?好久没玩直机了,最近把120D02收拾了一下,买了两节电池重新开始玩了。不过自旋的时候总是在画圈,发飘。应该怎么办呢?都是原装的配置,没有升级,只改造了脚架。

网友A:
沒有辦法自旋優化,不管是RX-2622V或是RX-2636-HD.........

爛就是爛,過時代的產品,不過把接收換掉改上KBAR再上2S,那就是一架
比BLADE 130X更棒的機子。自旋優化只是剛剛好而已。

网友:
没有办法,三轴太老了。不过,可以加一点EXPO改善,但是加得多的话,十字盘的手感又不好,要多试见几次。。。
另外,尾管加固有点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辦法自旋優化,不管是RX-2622V或是RX-2636-HD.........

爛就是爛,過時代的產品,不過把接收換 ...

谢谢指点。不过改2S代价有点高 至少需要600+呀
电机250,电调100,KBAR 150,改造脚架85,还得买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不过改2S代价有点高 至少需要600+呀
电机250,电调100,KBAR 150,改造脚架85,还得买电池。 ...

呵呵,別忘了要加個小衛星.........

真的很值得,如果您會調霸的話...........
1.陀螺效應好,要柔要硬皆可。
2.V120零件雖然貴,但是遠比130X便宜
3.會修V120的話,搭配BAR....理論上可以玩很久的

网友:
换陀螺仪,K8或者用传说中的神器gy28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不过改2S代价有点高 至少需要600+呀
电机250,电调100,KBAR 150,改造脚架85,还得买电池。 ...

除非你是折腾派,否则,没必要试。
我改过GY280,没有好到值得更换的程度。。。
只需要换2S动力,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必要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非你是折腾派,否则,没必要试。
我改过GY280,没有好到值得更换的程度。。。
只需要换2S动力,其他 ...

现在有一款全改机身可以装副厂舵机,蓝剑舵机可以直接安装了,准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一款全改机身可以装副厂舵机,蓝剑舵机可以直接安装了,准备试试

是白色的玻纤机架吗

网友:
恩,机身用了玻纤或碳纤,安装座用的是P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一款全改机身可以装副厂舵机,蓝剑舵机可以直接安装了,准备试试

哥们给个关键词吧 前两天翻得时候 动力不足 没翻过来 炸鸡把中联上两个小耳朵炸掉了。。。
正要考虑再采购点配件或者升级呢。。

网友:
华科尔 V120D02S 直升机升级(套装)配件 碳纤玻纤机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给个关键词吧 前两天翻得时候 动力不足 没翻过来 炸鸡把中联上两个小耳朵炸掉了。。。
正要考虑再采 ...

楼下

网友D:
这么改来改去
豆腐变成肉价钱

真还不如DIY架主流的450L/465/480玩玩 来得直接又省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改来改去
豆腐变成肉价钱

450也有 只不过是工作和场地原因 不方便飞450 大飞机空间大 发展时间久自然性能好
而一架性能良好的小飞机才是不可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