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试过电机座减震?

楼主(2015-10-05):
如图.效果如何?是否对机动会造成影响.

网友A:
你自己看螺丝 和碳管,哈哈哈,硬链接有卵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看螺丝 和碳管,哈哈哈,硬链接有卵用?

网友:
鸡肋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看螺丝 和碳管,哈哈哈,硬链接有卵用?

管夹更靠近碳管的位置还有一组螺丝的,那个才是锁紧碳管。外面那组长螺丝不用锁紧的

网友:
光一面有胶又什么用啊······  要两面  螺丝上也得套一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夹更靠近碳管的位置还有一组螺丝的,那个才是锁紧碳管。外面那组长螺丝不用锁紧的

螺丝啊,螺丝,嘿嘿

网友:
估计会适得其反

网友:
影响飞行稳定性

网友:
好像没用

网友:
做好电机和螺旋桨的动平衡才是正道